好久没见CP2的身影了,上个第一次调这机机图片飞行视频

楼主(2008-03-13):
收的二手CP2,到手后发现炸得比较力害,换了主轴,横轴,主旋头,大齿,斜盘 ,用了三个小时调试,感觉还比较稳没有双桨,副翼两端长度用油标卡尺量出来的,上点图片和视频和模友们分享 ,第二段视频因飞得太高,上空有风差点控制不住炸了 。。飞得不太好见笑了。。。

cp2第一飞

cp2第二飞

手机照的,大家将就一下吧!

副翼

大桨

大桨桨距

斜盘

转动时的同心圆

希望高手们多多指点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调得不太合理的地方!

楼主:
视频先没贴好,现在OK了,自己顺便顶一下。。。。

网友A:
斜盘的位置比较高,后面的小尾巴只能翘一点点.更别提倒飞状态时向前推升降时就得完全靠这种小尾巴变形斜盘才能实现前仰面了。
这个机的主轴我买到过两种,一种上袋子上是黄纸的,别一种是绿纸的。黄的比绿的短差不多3mm,而斜盘的上下的总行程量是六的几毫米。依着旋翼头来调好,用长的轴就只能是楼主调的这样,用那种短的主轴的斜盘的小尾巴在零度的螺矩时才在中间位置。所以看起来那种短的横轴才是原设计的。
搞不懂ESKY。

网友:
斜盘的小尾巴——看不懂!
这个机相信没有多少人能把它倒过来,等450能熟练地倒飞后,再回来尝试吧!

网友B:
飞的不错啊,很稳。感觉小而灵活。摄像(你太太吧)摄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地漂亮啊!~

呵呵。。。有机会来我这飞。。。我请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的位置比较高,后面的小尾巴只能翘一点点.更别提倒飞状态时向前推升降时就得完全靠这种小尾巴变形斜盘才能实现前仰面了。
这个机的主轴我买到过两种,一种上袋子上是黄纸的,别一种是绿纸的。黄的比绿的短差 ...

我把机机拿在手里开IDLE后试过,斜盘上的那个小尾巴在正、负螺距时打方向都没有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不错啊,很稳。感觉小而灵活。摄像(你太太吧)摄的很好。

谢谢鼓励!!!回家传到电脑里时我还在说我老婆没有摄好呢。。。

网友:
嘿嘿,不错不错,俺也一直在玩CP2。。。 今天出去爽飞了2次,也是有次从5米多炸下来,副翼主轴全弯罗

不过今天发现个秘密,以前我的CP2只能飞7分钟左右。这次换了个那种副厂的木浆,比ESKY的要长4-5厘米,要修长一些,重一些。这个木浆装上去以后,机器的感觉跟原装的差别还是很明显啊,整个机器反应要迟钝一些,但是好省电,50%多一点的油门就可以悬停了,每次就算比较暴力的到处飞,都可以飞14分钟以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嘿嘿,手都飞麻了,今天,飞了8块电池。。。

网友:
我的CP2是我买了第二台电直,但不到一个星期就粉身碎骨了,由于买不到配件,上个星期已将拆了骨,只剩下一堆零件.

楼主:
10楼的木桨是哪种啊。。。发个短消息给我个地址哦。我也感受一下,我用原厂木桨电池可以飞13分钟左右感觉也还不错。。
对11楼的朋友表示一下慰问。。。。。如果你炸粉的CP2不要了,把控和电子设备转给我吧。。。hoho

网友:
灰的很好啊 。我前几天买的CP2。邮寄到家后  才来搜索此鸡的帖子 发现不是很好练 。遂打算减价卖了 。后有魔友来电 让我不要放弃  先练着 。于是乎 绑上保护架 慢慢练蛙跳 。单桨和双桨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漂   ------------就是这感觉。
还好有保护架 不然 早就断了桨了 。航模真是烧钱 。我这低收入者 估计就此打住咯 。玩玩LAMA 哄哄女人就得了
PS-----------我如果中了彩票  我就买1000架450  摔一架我换一架!

网友D:
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直航模也是CP2,不过刚买到家就忍不住装上电池“放电”,结果蛙跳跳到沙发上……主桨全部裂开,横轴弯曲,干!还没真正飞起来,倒先练习如何修理了。
幸好是布沙发,如果是皮的,不悔死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直航模也是CP2,不过刚买到家就忍不住装上电池“放电”,结果蛙跳跳到沙发上……主桨全部裂开,横轴弯曲,干!还没真正飞起来,倒先练习如何修理了。
幸好是布沙发,如果是皮的,不悔 ...

-------------------------------你牛X啊 兄弟。

楼主:
新买cp2的朋友加油。。。要:不抛弃,不放弃!!!haha

网友:
菜鸟也买了件CP2不过是二手的,没有大桨,请问大桨在哪里买,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
今天中午室外第一次试飞,天气多云间晴,阵风4~5级。
其间大桨扫地两次,空中乾坤大挪移后侧空翻一周半落地,动作干净利落,前后不超过1分钟~
遂收控回家,花半小时拆机。发现横轴彻底变形。主轴拆到一半,上下两个轴承卡在两个插销孔处,手头没有暴力工具可用,只好作罢……

下周又要借老婆的淘宝帐号到网上订零件了,新机到手还没超过一个礼拜啊!

网友:
两次教训以后发现,原来还是以前买的两通道小黄蜂好用啊,至少用它我可以在客厅里放心地练悬停,摔了也不用找借口向老婆借淘宝帐号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