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雪橇怎么固定啊

楼主(2008-03-13):
飞gf的时候,雪橇老是跑来跑去,然后尖尖也会倒下一边,太烦了,大家是怎么固定它的啊

网友:
先在脚架孔内穿根细绳,再穿雪撬,固定后把两边多余的绳子剪掉,不要用胶水。

楼主:
我想用舵机臂的攻牙螺丝穿过脚架打入雪橇固定,不知道这个方法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舵机臂的攻牙螺丝穿过脚架打入雪橇固定,不知道这个方法好不?

轻摔一下,脚架很容易碎。

楼主:
那就是说这么松是正常的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搞定

用502想拆都拆不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螺丝攻进去卡住的

网友B:
LS的不要那样做,很容易在上螺丝的地方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的不要那样做,很容易在上螺丝的地方摔坏的.

那版主你是用什么方法的啊,还是都不需要啊,因为技术好,根本不会磨歪雪橇,哈哈

网友:
上一点502。干了以后用手拧一下雪橇就会发现比以前紧多了

网友:
用油管套住.

网友:
加一点胶,可以让它难转动一点,  但是用力转还是可以转的(这样的话,摔机了,脚架没那么容易断)。

网友:
缠点透明胶带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

网友C:
先在脚架的4个孔里上点502胶,等干了以后再穿滑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在脚架的4个孔里上点502胶,等干了以后再穿滑翘管。

嗯,我也想这个方法比较好,透明胶我试过,但是进不去,今晚回去试试先,呵呵

网友:
找根油管,切几段套进去就可以了,不过还是会扭头.

网友:
502都不怎么管用,用着用着又松了

网友:
偶试了3楼的办法 超级管用还方便 是个解决的好法子

楼主:
今天小炸了一下,损失还算非常小,原装木桨,主轴,横轴和副翼杆报废了,还有就是有一边的雪橇弯了,现在想起来,其实雪橇越容易移位其实是好是,太紧了容易炸脚架,还是有点松好,可以缓冲一下冲击力,决定以后还是让它有点松松的算了!

网友D:
点一点儿502,多了影响美观

网友E:
我是用很小的自攻螺丝搞定的。

网友F:
502也不行。
在内侧给脚架和铝管打眼,攻入螺丝

网友G:
我用双面海绵胶带取代原配的橡胶垫圈,脚架管基本不动。如果地面摩擦大的话,还是会动。

网友H:
我用螺丝胶,换上耐摔脚架,很久没有修过脚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