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雷鸟 佳宝等小电直尾电机可以用发光二极管降压吗?

楼主(2008-03-13):
004 雷鸟 佳宝等小电直尾电机可以用发光二极管降压吗?就是拆旧光驱面板上的那个LED灯

楼主:
谢谢jzcwf ,看来用LED一边降压一边发光的希望破灭了,请问在旧网卡上找到2个1N4001可以用来保护尾电机吗?

网友:
上11.1v可以用2个1N4001保护尾电机。

网友:
肯定不行啊,LED电流最大也就20MA

网友A:
节能灯的二极管也可以,我家的坏节能灯我从来不扔,还可以用来改成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灯的二极管也可以,我家的坏节能灯我从来不扔,还可以用来改成开关电源。

看来以后我的也不能仍了

网友:
11.1里电池 尾马达要串4  个左右的2级管降压

网友:
大约0.8-0.9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灯的二极管也可以,我家的坏节能灯我从来不扔,还可以用来改成开关电源。

节能灯的二极管就是4001呀

网友(2008-05-23):
1N4001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