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550的耐摔性?EP200配件?

楼主(2008-03-13):
看了坛子里的炸机视频,感觉EP200真的很耐摔,耐摔得有点不敢相信 ,不知道550怎么样?
另外EP200有什么通用配件吗?比如皮带,球头扣这种容易坏的。。。

网友A:
ep200炸机的时候我就在场 决对是真的
ep500炸机我也见过 基本和50的油机差不多

网友B:
小JJ的耐摔性让人惊叹
我现在JJ上面的球头扣、RADIUS球头扣、脚架都是用胶粘的,飞简单动作都没问题,但暴力3D没试过,下回试下。现在没什么通用配件,就是用原厂配件也不贵啊。另外视频中的飞机前面就断电摔过,几个球头扣也是粘的。

楼主:
本想再入一台450,现在看看考虑入这个了。个头小,想飞就飞。问一下各位这个机装得下JR或者futaba普通的接收吗?是不是要特殊的微型接收?

网友C:
要用那种小的PCM接收机,好像146i,77s之类的,PPM的兼容接收机也能用。

网友D:
EP200配件很多 好找。

网友E:
就是,好找的

网友F:
给个链接

网友G:
如果玩550的人多,有副厂做配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