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动力设备配置,请指教!

楼主(2008-03-13):
我现在有银燕无刷套装(cf2812,好盈18A);启迪买的370减速组,380电机一个,540电机四个,RS550电机一个,加强型131电机一个,futaba 4vf
的控,e-sky
7.4v800mah
电池两块,启迪买的11.1v1000mah电池一块。
5030桨,7060,7035,8060。
打算主玩电动kt和飘飘机入门,计划买个有刷电调,加块电池。请各位老鸟指点配置
谢谢!

网友A:
有刷的可以参考:

http://mx3g.com/thread-10027-1-3.html
小布丁2号练习机, 图纸&详细说明.

楼主:
哈哈
把小布丁也招过来了
我考虑做飘飘的话从模型三国找参考
其中就有你的机
还没最后决定,所以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另外,370减速组带400克的鸡鸡是不是有点动力不足啊?
还有就是想
挑一架速度慢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就不要用了,无刷又不贵,有刷效率低,耗电大,重量大;多废一块电池就=无刷电机了

嗯,就是舍不得有刷啊!犹豫是买有刷电调还是买一个小无刷。

网友C:
银燕无刷套装(cf2812,好盈18A) 我也有一套,电机差得要命,真后悔买了,飞了几次一直放在哪里,现在用的是GWS的电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燕无刷套装(cf2812,好盈18A) 我也有一套,电机差得要命,真后悔买了,飞了几次一直放在哪里,现在用的是GWS的电机,不错

这么差阿?能说说具体差在哪吗?
既然买来了,我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的可以参考:

决定了从这个做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8660&extra=&page=1
[分享]efly98 上看到的练习机
也是小布丁发的。
问题出来了;
用cf2812的话桨比较大。还得再买个翱翔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