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4通道遥控器0404能玩什么3D直升机模拟软件。

楼主(2008-03-13):
请教ESKY4通道
遥控器
0404能玩什么3D直升机模拟软件。
请教!我的E004遥控器0404加一个加密狗以后,能玩什么版本的3D直升机软件?
怎么下载?
请教各位师父及老鸟们,小弟4通道的直升机玩熟了,准备向3D进军,请各位老大赐教!

网友A:
4通玩3D?即使模拟器也不可能

网友B:
可以玩XTR..
四通可以玩三D的模擬器
只是一開始就只能設成開IDEL 了
就是搖桿校正時...就有負螺距了
然後軟體選項
在模型(M)選項下
選擇(修改模型參數)
裡面有可以打勾的
==>有效的陀螺儀===>打勾
==>轉速定速裝置===>打勾
==>油門和螺距混控=>打勾
然後所有搖桿居中..選擇校正搖桿
再來就是通道的選擇了
看是你日本手還是美國手還是中國手
自己設置一下通道對應的吧
只是記得...油門跟槳距(螺距)..要設成同一個通道喔...(只是正反方向要設定對)

网友C:
用原装的线直接可以用G3,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2876&extra=page%3D1
第一次进EMU时,会报错,再进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