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4的四合一发热,把外壳烫的变形

楼主(2008-03-14):
我是新手,前些天买来雷鸟4,学飞,这两天刚能离开地,发现拉油门的时候总是象
电池
快没电似的,突然停下!今天拿在手上仔细看是怎么回事,接通电源拉油门,随着油门加大,两个
舵机
乱抖,四合一很快烫手,随即外壳上烫软了一块,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好象是7805坏了,就是5V稳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怎么没有办法发新帖子呢,看不到发帖按钮

网友D:
舵机短路了一个,导致5V稳压发烫,立刻断电检查,否则烧4和1

网友E:
检查主电机性能

楼主:
哪里能买到7805,跟5V稳压呀?

楼主:
原帖由
hebo2006
于 2008-3-14 12:56 发表
检查主电机性能
怎么检查电机呀

网友E:
换一个试.

楼主:
先换舵机还是先换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