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小弟买了红鹰RD620II的接收 怎么不会用啊 ...
急急急!!!小弟买了红鹰RD620II的接收 怎么不会用啊 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8-03-14):
听说红鹰RD620的接收不错 小弟昨天买了RD620II的接收机 配合我的Futaba 6exhp 频率都是72.130的 用了原装晶体和红鹰自带的72.130的晶体都不能用啊 没有信号 不知道怎么回事 郁闷啊 希望各位用过的大哥传授小弟下 怎么才能匹配!!在线急等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要把6EX调到PPM模式,用红鹰自带的72.130的晶体

网友:
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网友B:
大哥你不会把接受和发射晶体 插反了把

网友C:
插反了把

网友:
不可能啊 大小不一样的

网友:
而且有TX和RX分别 这个我懂啊
是不是 控上面还有要设置的地方

网友D:
RD620II的接收机不兼容

网友E:
原装的是一次变频晶体。 你要把发射和接收的晶体都换成二次变频的晶体

网友:
接收要2次变频晶体!发射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F:
看清楚正负和地线, 一不小心就会插反

网友G:
原帖由
欲飞
于 2008-3-15 02:12 发表
看清楚正负和地线, 一不小心就会插反
晶体不分正负,检查接收晶体是否为二次变频晶体吧

网友H:
你的接收电源检查了?

网友I:
LZ的问题解决掉没?我也是6EXHP的发射,正想进个RD620的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