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T板做的飞机,上色是怎么上的?自喷漆吗?

楼主(2008-03-14):
用自喷漆是否会腐蚀KT板?

网友A:
保持30CM开外的距离,薄薄的喷一层没有问题的

楼主:
白切难看死了,还是喷点颜色好

网友B:
原帖由
wxhotdog
于 2008-3-14 11:33 发表
白切难看死了,还是喷点颜色好
是呀,那样的话难看死了!

网友C:
用水笔涂的,手工太差,免上图了

网友D:
白板笔3色的,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