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发现雷鸟的密秘

楼主(2008-03-14):
刚刚玩雷鸟大概1个月把,还在练习悬停。昨天练习的时候,把最后一根平衡杆撞断了,还要等邮寄配件,太慢了。想了想,去修自行车的地方买了2根2.6mm的车条,回家安装的时候,发现还是有点粗;怎么办捏,%&%##……; 用粗砂纸打磨了一下,安装好了。再飞,感觉平稳的和lama差不多了。 因为车条比原配的碳纤维杆稍沉,所以特别稳定。

网友A:
呵呵
我一年以前大修雷鸟也是用自行车辐条

网友B:
n年前就这么干了

网友C:
早发现了,14号车条钢丝

楼主:
各位厉害,那问一下,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解决旋翼头总是脱落的问题,本来旋翼头是卡在球头上的,,但是球头的磨损太厉害,只能搭在上面了,一碰就飞。还有,我固定平衡杆的时候,拧那2个螺丝已经到头了,但是平衡杆还是可以旋转,怎么办?

楼主:
原帖由
leoding
于 2008-3-14 10:53 发表
用502
如果粘死螺旋桨就不能随着平衡翼转动了。

网友D:
502不是用来粘得是让你往上点,这样球头就大了!然后就不脱落了!

网友E:
我的不是球头磨损,而是球头扣两边磨损(内孔成圆柱形,而不是球形),有没有好办法修理?

网友F:
换新的吧。

网友G:
球头上打个小小的孔 上个螺丝 能起到限位作用
再不然就不要那两个连杆了 直接自己做个V头 既省钱又使得操作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