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安全意识!想看大桨威力的近来!

楼主(2008-03-14):
玩电直有一年多了,最近在论坛里看到很多新手在玩450有人完全不知道它的威力,以为电的就比油的安全,放松了安全意识,建议新玩家一定要好好学习电直的知识,加强安全意识。
         现把本人的拙事暴光给大家,希望引以为界。
         事故发生在香港模友出事之前(也不知道香港模友怎么样了)当时是在家里调机,刚换了014的尾轴想摸一下垂尾的震动量,半油门一伸手就听“砰”的一声闷响,飞机炸到了一边,手就木了,看到手上全是血,还有贱出去的,(被钝器击中一般都是血点四溅,和侦探片一样)再反应就是断电,在地上寻找飞机,电池已经炸飞了。后来就不多说了。

e-sky-014原装动力原装木桨几个月前破坏的拇指!

网友:
弄得跟灰指甲一样  同情中

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慰问!  深表同情!

我也有几次差点出事,好在是在电机刚开始转时速度还没上来打在手上,手顿时麻木,当时感觉很恐怖的说!

网友:
安全为上!!!楼主打到指甲算走运的

网友:
切记,切记,咱们人工置顶!!!

网友:
我小母指伤还没好.和楼主的伤一样.太可怕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哇靠!!真可怕

网友:
我也被尾巴打过一次,不过比lz要幸运一些,只是小指第一节背上划了一条小口子,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
前天晚上,本人也差点出事了.
给控换个了油门电位器,没想到电位器是反的..
装上后,小心地将油门拉到底(当时没意识到实际是最大油门),  通电,   放在客厅中央,  将油门往上推半格,机机没反应,,左右摇晃,  尾桨也没反应.   心里十分纳闷.(还没想到油门是反的,  没拉到底,  还在保护之中)..
又把机机\控拿到桌上修,   当时桌上烧好的铬铁\  电脑\  502\  电焊液\还有一堆配件\工具,
怀凝插头没插好,重打开检查一遍,  没发现问题.  就在桌上重新通电,  还是没反应.  就把油门从上到下,  上下推拉了几下:
只听得:  呼的一声,   机机全速起动,  在本人眼前\  有桌子上狂舞起来,
菩萨保佑:  我当时什么也没看见,因为太快了,什么反应也没有, 因为没一点心里准备,  好在电池没绑牢,一下从架子上掉出来了,机机转下来,桌子上已是满目狼籍,
    要是离机再近一点,  不是眼睛没了, 就得脸上破相,   要是更近一点,就可以割到脖子上的动脉,  为航模运动而献身了

后怕,后怕.后怕!后怕啊!!!!

网友A:
有了这次教训,   现在我开机,  机机一通电,  都要一身拿控,  一手抓机,  要是突然起动,  我就把它捏死在手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恐怖啊。。。

网友:
的确是很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次教训,   现在我开机,  机机一通电,  都要一身拿控,  一手抓机,  要是突然起动,  我就把它捏死在手里,

每次调机,一定要把电机线拆了,也不麻烦!

特别是装机的时候,有时候油门是反向的,这个时候上下拉就麻烦了!调完油门,电机反映正确再装上机。

还有PCM也不保险的,有时候还是会有干扰的,所以机只要上电千万不要关控。

网友:
换暴力电机就更惨了啊,

网友:
可怕啊  我的是玻纤桨

网友:
恐怖啊,我目前正在飞LAMA V4,有时来劲了,就用手去接JJ,现在看来还是要小心了.

网友(2008-06-15):
LAMA V4,我也碰见2次,都是JJ摔掉了平衡杆,我拉下油门,没断开JJ的电源线,去装平衡杆,眼睛离的比较紧,不知为何(可能附近有干扰),突然桨转了起来,差点眼睛爆浆,太可怕了,以后都是拔下电源线才弄,心有余悸啊,恐怖!!!!

网友(2008-09-29):
小心啊!谨慎啊!

网友C:
所以我认为YT的原厂电调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新手用这种电调要安全的多!

网友D:
经验分享:
调机时,把2只大桨卸掉,只保留副翼

网友E:
如果是325的玻纤桨,全油门! 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LZ的手指.......

网友F:
看来太多人有这些经历了,警钟长鸣啊!

网友G:
严重同意YT的35A的电调,有缓启动保护。 大概有5秒中的时间,转速才会起来。足够预防危险的发生。 不过,我也得留言警告下自己了,经常飞航线,都是从自己面前1米多 唰一下飞过去。 以后还是飞机离自己隔远一点好。
总之,安全问题真是时刻要牢记在心。

网友H: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I:
我也是啊!前天在家调450的时候,不小心被桨给刮了,在脸上啊,运气还好只碰了点皮,要不可惨了哦~~~~~~~~~~~~~~

网友J:
和LZ遭遇几乎一样,我今年年初也是这样,半油门,突然想看下有无双桨,手鬼使神差就伸去拿脚架,结果可想而知,拇指被打到,血浸了1晚上,没有止住。所以电直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K:
同意!
所以看到有人用450在婚礼送戒指,我觉得他们简直是疯了!

网友L:
j是啊,小心驶的成年船,大家一定小心。

网友M:
昨天我就被60#的大桨打了一下。。。
真的好爽

网友N:
很危险!
自己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L:
前段时间,我们在机场飞飞机,一个朋友不小心,一只手的四个手指被油机的浆打下来了,结果满地找手指!大家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O:
恐怖。看来以后该小心再小心了。要不就不是咱玩它了,变成飞机切咱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