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遥控器RD8000 开机总是报错:ID UP。不知道是什么 ...
SANWA遥控器RD8000 开机总是报错:ID UP。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造成的,如何恢复...

楼主(2008-03-14):
SANWA
遥控器
RD8000 开机总是报错:ID UP。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造成的,如何恢复...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dle up开关大开了,关闭

网友B:
把2模式个开关都打向内

楼主:
参照两位的方法已经好了.谢谢!
参照两位的方法已经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