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噪音问题

楼主(2008-03-14):
各位老大,作为一个新手,感觉我的400 PRO转起来的噪音比论坛上视频里的要大得多,就像电锯一样,会不会轴承有什么问题?如何检查?拜托了

网友A:
不见实物的话,这个好像不好判断

网友B:
会不会是马达齿吃大齿太紧了啊?

网友C:
是不是电动机高速时有类似啸叫的很尖声音?我一开始也感觉太刺耳,在房间里飞整个吃不消,要把耳朵塞棉花,可是现在不听那个声音就感觉不爽,其实如果不是在室内飞,那个声音还是非常好听的。不知道你说的电锯声是不是我听到的那种声音?

楼主:
马达齿和大齿静态啮合有间隙,但几次下来有些齿出现毛边了。
我指的那种声音就是尖锐的啸叫声,以前马达不装机运转时声音也没这么大呀。

网友D:
我的机子也是,除了大桨的声音,就是那个光锐的啸叫声,搞得总以为哪个部位有问题,是不是因为马达上装了风扇的原因?

网友E:
我的也啸叫,估计是齿轮齿盘咬合的声音。磨损没异常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
有可能是马达轴承问题。

网友G:
大齒盤出現毛邊是因為與馬達齒及尾傳動輪組的間隙過大造成的,而大齒盤若出現毛邊.......一般我都會更換上新品!!!!
由於400PRO的大齒較細小,所以齒盤咬合處我個人是不留間隙的!!! 僅需使其密合但不過緊的要領..........供參考!!!!

网友H:
马达齿和大齿静态啮合有间隙,或者马达齿和大齿啮合过紧,重新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