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搭配问题

楼主(2008-03-14):
潜水半月,有了购买冲动。现在就是电机有点儿拿不准,希望大家指导。
我看了好多入门机,觉得飞翼是最好做且最好飞的机型。但又看到飞翼一般使用小浆(4~5)大KV(2000,2600)值的比较好。但飞了飞翼后肯定向练习机,微风等发展嘛。那高KV是不是不适合飞这些机型呢?也许加个减速组可以,但这必然降低了效率。
现在想请教的是高KV的是不是可以飞练习机,微风等。或者低KV值的也可以飞飞翼。
有人会说一个买一只不就行了嘛,呵呵俺没米,能省就省嘛。

网友:
我看了好多入门机,觉得飞翼是最好做且最好飞的机型。

这话是谁说的? 反正不是我说的.

网友:
想飞飞翼啊?有难度哦~~~对新手而言,不建议上手就飞飞翼~~~

网友: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的,飞翼作为入门机也可以是不错的选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关键就是重心要调好。后推,而且结构基本炸不坏,外场不用维修,出勤率对新手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飞翼飞航线练习不会比微风什么的差

关键是重心要靠前,再靠前,尾巴翘起一点,手抛多几次,找准重心,最好先练习下模拟器,模拟的时候选择副翼转弯的机型,另外遥控器要支撑副翼混控,或者要买个混控器

电池要埋进飞翼里面,并固定好,试飞的时候建议有个老鸟带,帮你调试好,调好的飞翼都是很好飞的,失速的时候也是机头向下,很快就能获得速度再起来,一般不会螺旋的,广州这边好多初哥包括我都是飞飞翼入门的,成本真的是很低 飞翼对折过几次泡沫胶一粘又飞了

另外桨的配搭问题:飞飞翼建议C20+5030,很经济的玩法,电机也就40块,如果要飞其他练习机,买多个1000KV的2212是必须的,大约多增加40块开支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飞翼的,飞翼的气动和结构效率是非常的高!另外新手上来,别老想着自己做,附近有老鸟会搞热切割的,叫人帮你切一个飞翼,别用KT板做,不耐炸的,或者买一个泡沫飞翼也就40块

楼主:
非常感谢ravenfire上将!
现在想想省那几十块钱也没有必要,呵呵。好了,就听ravenfire的,买两个电机得了。到时候又买反而浪费了运费。
买泡沫飞翼不划算,还是自己做比较好。呵呵,要的就是这种感觉,炸了再做,保护好设备就行。

楼主:
小布丁很是热情啊,在MX3G和这里随处可见帮助新人的,赞一个!

网友:
要玩飞翼,就要玩高速,比如时速180是否能达到?

楼主:
新手,不敢玩高速,低速玩玩,稳定,好控制,耐炸最佳。

网友:
自己做?好注意, 做,做了 , 再做.锻炼意志

网友A:
试飞的时候建议有个老鸟带,帮你调试好,调好的飞翼都是很好飞的,失速的时候也是机头向下,很快就能获得速度再起来,一般不会螺旋的

呵呵, 先帮乌鸦记录下来.

个人看法,飞成品飞翼,最好要老鸟带.因为流行的成品飞翼,似乎都不够大,不够笨,不够慢.
新人很难做到打完副翼再适当打反向修正,这样,如果楼主适应不过来,可能就尾旋了.

记得还有一位模友说过,他带新人用1-2米的略大一号的飞翼.炸几次之后,就慢慢掌握了.

我的看法,如果从飞翼入手,要用翼载很轻的,很笨笨的那种.做什么动作都很慢,炸机也是慢慢炸的,这样楼主才有时间去思考.
成品飞翼如果没有合适的,可以请老鸟帮忙定制一个.

如果是自己DIY,呵呵,那就需要从不断的DIY然后最终成功飞起来,的过程中得到强烈的满足与乐趣了.

网友:
飞翼不用太慢的,呵呵

另外建议布丁也整一个,然后把你的探索经历发上来大家分享,反正泡沫你一大堆,热切割你也会

网友A:
曾经想过造飞翼, 试一试传说中的S翼型.

但是, 等我开工之后, 才发现以前那个带混控的遥控器, 接收没了.
然后, 又想造个折纸飞机算了.
造了一半又发现, 还是要用飞翼控制理论.
于是, 改啊改啊, 改成鸭翼机了. 小翼控制升降, 副翼控控制方向.
我的鸭翼机有个问题,就是它抬头之后,一定要推点儿杆它才低头;而如果它开始低头了,一定要拉杆它才会抬起头.

布丁不玩儿操纵, 喜欢慢悠悠慢悠悠的感觉.后来就没继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过造飞翼, 试一试传说中的S翼型.

但是, 等我开工之后, 才发现以前那个带混控的遥控器, 接收没了.
然后, 又想造个折纸飞机算了.
造了一半又发现, 还是要用飞翼控制理论.
于是, 改啊改啊, 改成鸭翼机 ...

那是典型的设计问题,和操纵没一点关系

不是鸭翼重心没压到位,就是有效平尾为0,设计好的鸭翼,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别老是拿不喜欢操作忽悠,飞机做出来都是飞的,拿来操纵的

连操纵的感觉都没体会到,就别谈设计飞机,设计个自由飞都得有操纵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自己DIY,呵呵,那就需要从不断的DIY然后最终成功飞起来,的过程中得到强烈的满足与乐趣了....

我正在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