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元硬币平衡e004

楼主(2008-03-14):
e004即使
电池
推到最前机身也不平衡,还是机尾重.找了好多东西来配平.我姐在旁边看着,突然迸出一句:你用一块钱滴硬币试试撒!
于是有了如下图:
一块不够,还试了加个一毛滴
最终,用两个一块滴硬币,重量刚刚好~!

网友A:
想法挺好

网友B:
我曾经试过用1节5号电池 1枚1元1枚5毛钱的硬币才能把004配平衡,
但配重后,假如飞机往前飞的很快,突然往后,那么那时候就很难控制了,因为飞机重了..
我现在是把十字盘向前倾,但飞起来的时候有点难控制的....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004的尾会那么重的,厂家也不好好想想....郁闷。。。

网友C:
把尾巴搞短点。

网友D(2008-04-30):
把电池位置向前调整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E:
我一般用晾衣服的夹子,要加多少加在哪非常方便

网友F:
真有米人,用钱来贴

网友G:
其实只需要把陀机的连接处拧短一点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H:
换块电池吧,那个原配的电池用几次就废了

网友I:
看我的贴吧. 不加重. 电池想怎么移就怎么移

网友J(2009-02-09):
锂电池好像没有这感觉

网友K:
带上头罩 使用LIPO电池 将电池一半塞在头罩里能跟治

网友L:
LZ玩飞机真是是典型的“稍钱”啊

网友M:
  这样啊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