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一个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08-03-14):
今天下午飞我600N,第一次
发动机
打着以后,正要起飞,忽然发动机转速提高,大概有个一秒吧,此过程中控上一直打着熄火,然后我试推螺距,发现斜盘的几个
舵机
不是连续运动,而是交替运动,3个点先后不同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我把发动机灭车,不关接收,此时一切正常,斜盘与控同步运动,然后还是不关舵机,重新启动发动机,刚才的奇怪现象消失,飞了两个起落,一切正常。另外,我用的亚拓二合一,我都是在点火以后立即摘掉火头夹。请各位给我的飞机会诊。

网友A:
同频干扰
周围有人在玩机

楼主:
原帖由
jyz18
于 2008-3-14 20:19 发表
周围有人在玩机
挺像,不过目之可及之处,没有人玩遥控了,场地很大.而且为什么发动机灭掉之后就好了呢?

楼主:
刚才检查,离合器罩杯上的一个轴承坏掉了,不过干扰是在地面没有起飞的时候发现的,那个时候离合器罩杯应该还没转呀…………

网友B:
接受机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1.檢查天線是否有裸露破皮碰觸到機體,接收機是否有無防震保護、接收機晶體是否定時更換
2.各舵機線是否有裸露破皮碰觸到機體
3.各驅動軸承是否有受損
4.檢查各處螺絲,是否有無鬆動
5.飛行場地有無斜波干擾

楼主:
换掉了3个轴承:离合器罩杯上3个轴承有两个坏了,懒得拆下面的那个轴承,就连离合器罩杯一起换掉了,主轴最下面的轴承坏了,换掉了,主轴上面的两个轴承换了升级的金属轴承座,所以没有问题,但是检查前两天换下来的两个塑料轴承座里的轴承,居然已经都坏了,也就是说,原先主轴的三个轴承已经全部坏了,估计是摔机以后轴承受到冲击吧,看来今后还要常检查

网友D(2008-12-28):
7分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