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6改左右油门怎么改?

楼主(2008-03-14):
请各位用过FF6的赐教,我想改成左右油门应该怎么改,是换电位器还是在控的设置里直接改,我改过4VF,直接换的电位器,但是FF6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请路过的告诉我一声

网友A:
硬件方面:拆开控把油门的压片和升降的弹簧调换
软件方面:左上方的两个键同时按住,然后开机,即可进入工程模式,有一个mode选项,可以选择控制模式,1是日本手,3是反美国手,美国手好像是2,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08-09-14):
引用 网友A:
硬件方面:拆开控把油门的压片和升降的弹簧调换
软件方面:左上方的两个键同时按住,然后开机,即可进入工程模式,有一个mode选项,可以选择控制模式,1是日本手,3是反美国手,美国手好像是2,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解决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