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e013换了横轴.尾管.平衡杆后在原打转又升不起 ...
请教老鸟.e013换了横轴.尾管.平衡杆后在原打转又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3-14):
请教老鸟.e013换了横轴.尾管.平衡杆后在原打转又升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怎么个原地打转?一直向右转吗?
要是一直向右转,检查一下陀螺上的正逆开关,正常应该在逆转位置.

网友B:
拍个照片上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