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GWS 8*4 3叶螺旋桨

楼主(2008-03-15):
三叶桨的规格怎样讲?
GWS 8*4 3叶螺旋桨 和 HD8040桨 一样的 ?

网友A:
GWS 8*4 3叶螺旋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8040 例如GWS5*3的桨也可以用5030来表示

网友B:
GWS 8*4 3叶螺旋桨也可以用HD8040*3来表示,像8*4就代表直径8英寸*螺距4英寸,有时像我们飞行说要用8寸桨就包括了这一款
另外GWS 3叶螺旋桨又包括了正桨和反桨,两个的区别就是在桨上有个CR代表为反桨

网友C:
刚好进了一些GWS-8040三叶正反桨,拍了些照片
近距离看看,正桨我加了一个内径3mm的桨适配器,反桨会有个R标示
每个桨都带一套桨适配器,从1/4(不知道单位)到3mm
一个桨叶是4英寸,所以说整个螺旋桨是8寸,呵呵
内径6mm
宽度最宽处18mm
带3mm桨适配器重7.6g
净重7.3g

网友D:
HD是高速桨`````

楼主:
4#你的图片出问题啦 能来个三叶桨和HD浆对比照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