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已上完!ESKY0404控大改造!美国手,锂电,USB供电模拟线!

楼主(2008-03-15):
一、改美国手
二、改锂电
三、模拟线改USB供电

弄了一个上午,终于全部发完了!

楼主:
一、首先是改美国手:
注:这个是我自己的改造过程,更详细的是飞鱼888 同学的帖子,我就是按他那个弄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62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1、拆开控,将弹簧压片换位置;
2、拧下图中2所示的两颗螺丝,将左右两个电位器互换位置;
注:这里换电位器的主要原因是油门那个没有弹簧不回中.

3、将控装好,调控正面两个开关,将中间两个反向就OK,调好后从左至右开关位置是“上上下下”

4、美国手OK!

楼主:
二、改锂电池

1、先看看材料:
电池:我从笔记本拆出来的,电池型号是103450,容量是1500mah,3块放一起刚刚好放进0404的电池仓,不过以前上5号电池的簧片要拆掉。

整流二级管:我测了下,这3节电充满后单节电压4.18左右,三节就是12.54,参考5imx上别的TX的改的经验,决定还是串几个整流二级管,IN4001-4007均可(降压数是一样的,耐压数不一样,最低的IN4001耐压50V),买了4个,卖家送了2个IN4148二级管,这个是后面改USB供电用的,总共1元。型号是卖家说的,我说要限制方向不降压的他就拿了两个这个给我了。其实这两个东西,鼠标显卡什么的上面都有,以前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型号。

平衡插头和二针插头
平衡插头也很便宜,焊好线的2组插头一共4元。开始想直接用平衡插头给控供电,后来发现控上的平衡插座不好安装,插头连接也不方便,又弄了几组2针插头和座。

2、插个知识:平衡插头各针脚的定义在充电器上就有。

3、焊好电池。以前我是自己用线焊在电池两头,结果太占地方了放不进电池仓,于是我请人用镍带焊到电池上部,自己再用线焊,弄好后刚刚好。

4、改电池仓的线,串两个IN4007二级管,这个管要试下,不同材料的降压数不一样,应该有0.7和0.3的两种,我买的是降0.3的,串两个刚刚好。

5、改好了!焊电池的时候找卖家要了点热缩管,套上OK拉!没有热风枪,我是拿到煤气灶上烤了下,搞定!
      注:原盖可以正常盖上的。

楼主:
三、原厂模拟线改USB供电,不用电池玩模拟器!
USB供电的资料来自mei0421同学的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660&extra=page%3D1

改之前先试了下,接USB的5V出来,没问题,不开控可以用。

1、准备材料:S端子接头和4芯线,本来是想买成品的S端子线的,结果线太粗了不太合适,而且一般比较短,还是自己动手买材料。
线是4芯的电话线,够长,而且质量也不错,用键盘鼠标的线应该也可以的。
S端子接口:这个的做工很不错!3元一个。看看图:

拆开看看:

2、0404的USB模拟线太难拆了,好在是直接卡住的,没有用胶,暴力撬开就可以了。
看下做工,实在一般,USB接头连接太简陋了,鄙视下ESKY,其实加个USB供电也很简单,可是厂家不做。
接好线,只用到3根线,我用了红、绿、黑线。
见下图:

换个角度看看:

3、焊S端子接口
按下面的图焊线:

焊好的S端子接口:

4、完工!看看改好的线:

楼主:
先占位置,稍后上图。
边上图还要边编辑,挺麻烦的。
我打算贴完后再做成PDF的放上来。

网友:
先占位置,稍后看图

网友:
起子,进步了哦,。。。。

网友A:
换什么电位器啊?换一个压片。一个弹簧就行了。USB供电早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什么电位器啊?换一个压片。一个弹簧就行了。USB供电早就用了。

不知道楼上说的是哪个控,反正0404的控即使是换弹簧的话也要拆了电位器才能换的吧?

至于USB供电,在模拟区确实是已经有人提出了,我没说过是我首创的.我就是按照那上面说的做的,把过程发出来大家看看不行么?

网友:
利害~准备上450~~~嘿嘿~~~跟LAMA说byebye了~

网友B:
楼主试一下这个,应该不用换电位器,只要换弹簧压片就得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20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一下这个,应该不用换电位器,只要换弹簧压片就得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207&extra=page%3D1

这个贴我以前就看过的.
估计楼上的没有试过改手吧.

不是换压片的问题!!!
换电位器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回中问题:油门是没有弹簧的,油门不回中,那个压片的主要目的是让油门杆在特定的位置停下来,类似橱柜的随意停.
跟油门对调那个是有弹簧的,而且弹簧是连在电位器上的,所以要换电位器.

网友C:
LZ我的0404。。。左手边。拨动上下的时候左右会轻微的跟着动。。。我拆开看了下。。没找到什么毛病啊。。指点指点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的0404。。。左手边。拨动上下的时候左右会轻微的跟着动。。。我拆开看了下。。没找到什么毛病啊。。指点指点我啊

楼上的,我也才玩了不久,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但可以帮你分析下

最好连到电脑上,可以直观的看到各个舵的状态.
观察左手舵的左右是:1持续的轻微动;2还是当拨动上下的时候才动.
1:这个应该是电路问题,或者是电位器磨损
2:应该是机械问题,仔细观察,把各个螺丝紧下看看。

网友:
我连到电脑上看了。。拨动上下的时候左右跟着动1%--2%。。G3模拟器。我一开始以为是舵机的问题,结果一上模拟器才发现是我控的问题!

楼主:
那只有好好看看机械部分了,不行就排除法,把左手和右手杆的电位器互换了试验下找出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C:
那个是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电位器??

改手那贴有张图片,标示2的那两个地方的两个螺丝拆掉,电位器就下来拉,其实那个不光是电位器,还带弹簧什么的.

网友:
我研究研究。。谢谢啦!

网友D(2008-08-25):
8错啊。。我顶

网友E:
这么久的帖子还能被翻出来,真有些欣慰啊!
空了再试下上面朋友介绍的只换弹簧的方法,成功了再上图

网友F(2012-08-08):
我滴妈啊··· 完全看不懂···· 对电路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