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好盈的车用电调??感觉怎么样?

楼主(2008-03-15):
谁用过好盈的车用电调??感觉怎么样?

网友:
品质还可以,性能嘛,我不是专业玩家,感觉和其它电调也没有什么区别.

有时,这个东西还要看运气的.

网友:
可以说,相当不错。
是目前国产最好的,电路及程序部分已经超越了部分国外品牌,而且已经开始OEM了。
你可以到RCFANS看看,上面有详尽的测评。

网友A:
其它车用的国外品牌,无非就是NOVAK  和LRP 较多.
我在使用上,并没有发现程序比他们好.  硬件嘛,功率部分确实超过了这两个品牌.但MOS管驱动电路和BEC供电部分都比不上我说的上面两个品牌.
有三点得承认了:1. 和GM和台湾一家电调一样,三种电机通吃.
                              2. 有一个操作方便的设置卡.
                              3. 售后服务比国外的要好.

网友:
LS三种电调都用过吗,你从何判断好盈MOS管驱动电路和BEC供电部分比不上LRP和NOVAK。

网友B:
三种电机通吃 请问 是哪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种电机通吃 请问 是哪三种?

好盈、GM——有感无刷、无感无刷、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车用的国外品牌,无非就是NOVAK  和LRP 较多.
我在使用上,并没有发现程序比他们好.  硬件嘛,功率部分确实超过了这两个品牌.但MOS管驱动电路和BEC供电部分都比不上我说的上面两个品牌.
有三点得承认了:1. 和 ...

我买了一套好盈的120A+6.5T无刷套装.拆开看我觉得MOS驱动电路相当的出色啊!他用的是IR2003驱动器件,从DATASHEET上看性能很好的.BEC供电电路用的是3只78M05,一只供电调两只供接收机舵机,这点可能比不上NV和LRP.FET管使用的是IR6658 金属罐封装,这点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它车用的国外品牌,无非就是NOVAK  和LRP 较多.
我在使用上,并没有发现程序比他们好.  硬件嘛,功率部分确实超过了这两个品牌.但MOS管驱动电路和BEC供电部分都比不上我说的上面两个品牌.
有三点得承认了:1.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