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我想给我的747塞纳思配无刷....有没有人告诉我..要配什么样的 在线等啊..

楼主(2008-03-15):
..各位大哥..我想给我的747塞纳思配无刷....有没有人告诉我..要配什么样的无刷电机..什么样的电条....还有什么型号的浆..还有..需要换电池么??/(我手头有一块NI-MH9.6V600MAH 电池..)  要换的话..换什么样的?~?~?

            最好能付张图哈..
               因为我实在是太菜鸟了....:loveliness:

网友A:
2217   KV1000---1200    2200MAH  15C电池   3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7   KV1000---1200    2200MAH  15C电池   30A电调

                  真的是谢谢你了大哥...可是,,能说清楚点么~~比如..牌子..型号...  还有就是..那电池.我怎么看也不知道怎么样的..     能再说说么~??谢谢拉..

网友:
2212+30A电调优惠套装只售 128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daef7ec2ca07adcccd5623eecedbc86.jhtml

网友B:
飞塞斯纳用不着2217吧,2212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塞斯纳用不着2217吧,2212足以。

                              我想以后还能拿来带点行拍的设备上去..2 212    和2217有什么区别吖?

网友:
补充:桨用8X6

网友:
新西达2217的无刷,桨用9050,8寸的小了

网友:
原配的 370减速组, 不是挺好飞的么?

网友:
对啊。2212足够了。航拍也没问题。我的微风起飞重量800克。基本半油门就搞定。用的了2217的电机吗?那样只能浪费电。

网友:
我用2212  KV1400  ,30A电调  11.1V2200MAH  15C电池  9050浆  动力十足!

网友C:
2212电机是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个飞机来说2208、2408-21都可以,桨用7060都可以。电调18~25A都可以。你的电池可以用的,不过最好换成锂电,而且要多备几块,1000~1500ma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电机是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个飞机来说2208、2408-21都可以,桨用7060都可以。电调18~25A都可以。你的电池可以用的,不过最好换成锂电,而且要多备几块,1000~1500ma都可以。

                                            谢谢拉..果然是个好导师.,...

网友:
2212就可以了

网友:
2212    2217贵了不少呢。不过飞行够暴力。搞不好要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