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王立刚 请进一下

楼主(2008-03-15):
大哥..你刚刚说的兑换下线..应该怎么兑换????? 两边的兑换方法都一样么?~?~?~?

网友A:
是的,就是对换边上红色的和黑色 这两根线。两个电位器不要掺杂哦,自己是自己的

网友B:
呵呵
我弄错了~

网友A:
就是黑色的换到另一边,另一边的弄到黑色线的位置,
这样一来就是方向颠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