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0A电调

楼主(2008-03-15):
剥皮降温无效

网友A:
兄弟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干吗要剥皮降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作1分钟左右就保护,电池和连接线正常、怀疑温控误动作,现不知如何处理,GL有无售后服务?

网友C:
保护后电调温度有多高?手是否能摸的住?如果能摸的住则可以排除温度保护的问题.如果确定电池以及和接插头没有问题的话请寄回厂家保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保护后手能长摸,大概60多度,马上换块电池再飞则几秒后保护。请问厂家售后地址?

网友E:
先看看电调上的大电容是否焊接点接触良好, 据说这种情况可能会产生类似问题.

网友F:
我的电调和LZ的情况差不多,后来找到原因--香蕉头太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