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教你们怎么做拉烟,呵呵

楼主(2008-03-15):
我来教大家怎么做拉烟..我来告诉你们怎么拉烟!
首先找到一个汽车的灯泡,把灯泡打烂,取出里面的电丝,注意玻璃不要乱丢,接上两条导线就可以了,再找来有一种火机是上油的那种火机油,找些棉花把火鸡油倒点在上面,再把灯泡的电丝放再上面,放进一个小盒子里面就行了,留一个进气口,出气口最好接上一条小管子。把它放在机身上是不错的办                                                                                                    法!                                                                                                    我试过很多次了,效果还真不错!  我是偶尔在玩具小火车上发现滴,呵呵......

网友:
要打烂一个汽车灯泡阿
自己的舍不得,别人的不敢

网友:
灯丝的电源有何规格呢,这样是明火发烟,万一火棉的火星彪到飞机上把飞机点着咯怎么办?请楼主明示!

网友:
再带一个灭火器不就行了

网友:
果然好方法··绝对可行

网友:
汽车上的灯泡从5w到60w,用哪种啊?

网友:
发烟的话需要大量的烟冒出来,这样在天上才能看得明显,要是少了,一上天根本没感觉。

网友:
带一个灭火器?哈哈

网友:
请LZ明示灯泡的选择要求

办法很好,可否请LZ明示灯泡需要选择多大的,谢谢

网友:
LZ上图了,制做图,效果图

网友:
用柒油可以吗?

网友:
国外用
蔗糖+硝酸钾+有机色素 熬制

网友:
至于表演用的拉烟道理很简单,它是用40%的硫酸酐和60%的氯磺酸用压缩空气混装到罐里,到时候放出来就行了,烟的形成是因为这两种东西遇到空气就会形成硫酸蒸气和氯化氢蒸气。硫酸蒸气雾化成为硫酸蒸气微粒,这就是白烟了。如果再加些其它的染色剂,就五颜六色的了。

网友:
污染环境啊

网友:
航模厂家应该考虑开发一种微型可充的罐装发烟剂,自带舵机阀门!

楼主:
就接在动力电池上的

想用多少W就多少W啊,那就看你的动力电池够不够电了,也不要接多了,接一点点钨丝就行了,发烟量很大的,想做的朋友们试试就知道了B

网友A:
好办法, 那个火鸡油是什么?哪里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 那个火鸡油是什么?哪里弄啊?

你去卖打火机的店铺看看,就问下啊,有种或机是装油的啊,你就买一瓶回来都够你用好久了,一瓶才10元千,再买1块钱一包的医用棉花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去卖打火机的店铺看看,就问下啊,有种或机是装油的啊,你就买一瓶回来都够你用好久了,一瓶才10元千,再买1块钱一包的医用棉花就可以啊

谢谢!我下班就去买,酒精棉花我有的是,我老婆医院里做的。

网友:
我关心上天后的烟能有多大,地面和天上应该差别比较大的。
希望楼主上图哟

网友:
那油不是会汽化吗?

网友:
我建议楼主发个 出烟的效果图给大家看!!~!~

网友:
着火了烟更大哦!

网友:
飞机速度快了 到天上能的出来烟?

网友:
为什么不是火花塞,要用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