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这样的飞机么?横滚不掉高度!

楼主(2008-03-15):
大家说这飞机是属于故思乱想么?看起来像鱼类!
三个副翼的联动混控我还没想通!

网友A:
呵呵, 楼主搞个来试试呀

网友B:
有意思啊

网友C:
有无刷导弹模型的,KT板制作,很爽的。

网友D:
横滚不掉高度,好多高手可以做到!我认为速度够快,舵面反映够快,基本可以弥补横滚掉高度的问题!呵呵!我飞改小舵面的KT300那个高度掉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反映不够啊,不然当机身成反的时候推点杆就完全可以弥补了!飞老范的的没改小舵面的高度就掉的没有那么厉害了,因为舵面反映很灵敏,横滚速度很快,横滚所需要的半径也比较小,没掉多少高度就又转回来了!

网友E:
我的涵道高速机,横滚从来不掉高度的。

网友F:
不通过尾翼修整,什么飞机横滚都会掉高度。飞艇除外。

网友G:
我的3A机也基本不掉.

网友H:
LZ的这个。。要加个重力传感器?

网友I:
补舵就可以做到不掉高度嘛~~~

网友J:
有创意像个火jian

网友K:
想不掉高,手法正确就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