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DIY的超级便宜的无刷

楼主(2008-03-15):
看我DIY的超级便宜的无刷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30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30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网友:
为何是超级便宜的无刷??
没看懂……

网友:
光驱电机!!!!!!!!!!!!!!!

网友:
没看出什么.

网友:
应该是光驱电机吧

网友:
本来就是无刷

网友:
磁钢换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没有换磁钢。

网友:
我也有光驱,怎么做?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B:
我用3.5MM的线,绕了23L,,,接上18安电调11.1电池,发热相当严重,转速很低,请问高手为什么?????,谢谢

网友:
我也试了一下,没有重绕,就直接用30A的电调11.1V的电池 ,转得很快呀,可是那又如何,无用呀

网友:
有可能线圈短路了...万用表量下导线引脚和定子间是否短路.

网友:
过载了,再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3.5MM的线,绕了23L,,,接上18安电调11.1电池,发热相当严重,转速很低,请问高手为什么?????,谢谢
3.5mm的线,我的天,这么粗的线你是怎么放进去的

网友(2008-04-23):
都是高手啊,我才十几个这样的电机,能干什么用啊,可不可以把详细的改法告诉我啊,还有用途

网友:
最好能换轴承,如果不能换轴承,至少转子上打几个洞,这种电机我用过,转子打洞以后温度低多了,在就是最好用锂聚电池,我用的是锰锂,太重了,如果能用两个电机一起带一架应该好多了,只是我还差一个电调.

网友:
我也试过用光驱电机,发热得很严重呢

网友:
...计算KV了么?还有电阻。。如果线太粗。。电阻过小。。会造成发热严重,应改用小直径线。保证足够大电阻。(一般来说CD电机不换磁钢,,电流别超过3A,这样计算一下,再用万用表量一下电阻,就可以了。

随意绕固然能转。。但是转的如何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