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怎样切换成3D模式(直升机),遥控器只有4个通道没有 ...
G3.5怎样切换成3D模式(直升机),遥控器只有4个通道没有开关

楼主(2008-03-15):
G3.5怎样切换成3D模式,就是直升飞机可以倒飞悬停的油门模式,
遥控器
只有4个通道没有开关
以前是3D模式,今天重新做系统了,重新装的G3.5 就出现现在的情况了,苦苦寻找也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

楼主:
以前做系统之前玩,出来就是3D模式,现在是普通模式,找来找去也没找到怎么设置

网友A:
是不是楼主没在G3.5中校准油门呀?
一般3D直机油门到底是倒飞,50%是没有升力,100%正飞
不需要什么倒飞开关呀

楼主:
G3.5里面已经校准了的

楼主:
我也纳闷呢,以前是不用切换,出来就是3D模式

网友B:
进G3.5里的channel mapping页,把 3-POS switch 的那个通道设置到一个静成满格的通道上(如果没有就找一个空格的通道打上reverse)

网友C:
7和8 通道换一下,就是楼上说的

楼主:
回家试试,多谢各位

网友D:
在G3,G3.5,G4 中,第五通道 是 DUAL RATES ,6通道是 FLAPS/GAIN ,襟翼和螺距增益, 7通道是 SMOKE/RETRACT THR.HOLD. 拉烟开关和油门锁定
8通道是 MODE IDLE UP

楼主:
太感谢版主了,我看看去

楼主:
是8通道放在一个能静呈满格的通道就好了,先前用的飞机是450V2晕死我,和别的飞机不一样,往上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