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电池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3-15):
每次我飞lama的时候(注;在下是新手,飞行小时数不到一小时)
都是飞到没电了旋翼都不转了才充电不知道是否不妥?

网友A:
会有n多人说不妥。别说没有保护的模型锂电了,我的笔记本电池,手机电池,mp3电池,都是有放电保护的,统统挂掉。锂电池非常娇气,还是小心一点用吧,弄个电量显示器,不够电就别飞了。

楼主:
唉
我还是几年前用镍铬电池落下这毛病的!
谢谢指点

楼主:
还有就是充电到绿灯不闪了就行吗?
还是要多充一会

网友B:
电池过放会严重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的,所以一般只要感觉到飞的时候电力不足,就要充电了

楼主:
哦记住了

网友C:
LS都说得对~~~

网友D(2008-08-06):
我可是吃过这亏的,结果电池很快就鼓了,只有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