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怎么安装雷鸟训练架

楼主(2008-03-15):
正序浏览
买了个雷鸟训练架,不知道怎么安装的,四个小的黑塑料片是扣在脚架上还是粘在脚架上,是粘在哪里,谢谢。

网友A:
那种练习架只能扣到E004和4#机上,因为雷鸟的脚架和这两款机不一样,所以不能用扣的方法固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橡皮筋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