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自制车床,补充几张.

楼主(2008-03-15):
自制的床身,双三角型导轨,配上马鞍.现在经过初磨以后,百分表座在马鞍上量三角形的腰表针摆动最大0.15毫米,平均0.1毫米.现在这个床身和马鞍的配合精度可以吗?算什么等级的呢?我想经过精磨和研磨膏研磨后已经能够达到0.02吧! 已经磨了7天了.粗加工的样子.
在潭里混,没有图片硬是不得行

网友A:
大概要配合磨几下,用显示剂比如蓝油。
然后,慢慢的刮吧:)
再磨几下,再刮,磨刮 刮磨 我磨我磨我磨磨磨我刮刮刮~~~~
成了!

网友B:
详细点,手工吗?用电机加上行程开关,不就省事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工,比较突出的用角磨机粗磨.

网友D:
没有标准块,能磨得准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遛板是线切割的.而且研磨的时候配合长度很长,

网友D:
最好有个钳工框型水平仪。我想搞个这个,平面度直线度就容易确定了

网友B:
溜板就放上去吗,会不会工作的时候翘起来?

网友F:
找一副二手线轨比较省事,主要是精度容易上去

网友G:
你是分段刮地还是从前磨到后

楼主:
回复 网友H:
每一次磨都要从前磨到后,把导轨走完.

楼主:
回复 网友I:
现在只是粗磨导轨三角形接触面,接下来还要磨平面,侧面,底面,

网友J:
千万不要告诉我导轨是用的角钢

网友K:
原帖由
yxf0833
于 2008-3-17 22:38 发表
千万不要告诉我导轨是用的角钢
看不清,疑似
但脚象铸铁呀

网友B:
我用光杆加丝杠做一个

楼主:
导轨确实是角钢,但是和床身焊接不是一般的牢靠,内部全部用混凝土填充,工艺相当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用了才知道好.床身也是混凝土的,用了大量的24mm螺母做骨料,大量的螺母焊接在床身钢结构上,强度不是一般的想象,总之,一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B:
已经10天了,要不让你老婆来帮你?顺便免去运动器械的费用了

网友A:
问题是导轨不是结识不结实的问题。而是耐磨性能及稳定性。
应力形变就够烦的了。好不容易刮平了又磨凹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L:
应力变形没有办法控制,焊接的时候用了很长时间,一点一点的焊的,冷了又焊,焊了又冷.磨损也没有办法控制,只有使用加强润滑和保养.想过在一面垫铜皮.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M:
先不说材料和工艺,车床的两条导轨可不止四个配合面啊………单一的导轨要保证精度不难做到,平面度直线度都容易达到要求,可你想想两条导轨组合起来那就不容易了,光是位置精度就够你头痛的………

网友:
不知道划算不
要多少工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我也考虑过的,先磨山形轨配合,在往下磨水平面的配合,在两个磨侧面和底面

楼主:
回复 网友O:

无奈我没有米呀!只有时间,可有人说,时间就是米,我就寻思呀,我的时间咋转化成为米呢!我坚信:只要工夫深,鸡鸡都磨得成针!

网友:
期待完工之作.

网友:
回复 网友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先磨好山形面再磨别的面,顺序上是错误的………

网友:
浪费时间
做的无用功,且不说怎么能搞定精度,就是搞好了,那变形也够你喝一壶的 不是我说 简直是乱搞 角铁除了焊和破架子或者棚子 我简直不知道这东西还有什么别的用途,楼住真让我增长了知识!

网友:
车床导轨应以2、3面为基准,先粗刮至每25X25MM内显示4-6点(当然首先要保证这条导轨的直线度与扭曲度不能超差),以粗刮好的2、3面配刮角度垫铁,将刮好的垫铁放在上面,用百分表测量2、3面与A、B面的平行度并细刮2、3面至25X25MM内显示8-18点并与A、B面的不平行度小于0.1MM。
再以细刮好的2、3面为基准测量1、4、5、6、7、8,并对各面进行粗刮再细刮,顺序应该是先刮4、7面,再刮5、6面,最后刮1、8面。
这只是一般机床导轨的刮削方法,说了个大概,不知道对楼主有用没有………如果是精密机床的话,还要进行精刮。

网友: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用这种轨道 别看A型轨道精的床度高 但前提是自己造 精度不高,很难达到要求 。还不如一跟方棍或圆柱的,加工取材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Q:

很有用,多谢指教,多点这样的实际贴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第一台DIY车床就是用的圆柱的,三根摩托车前减震筒.配合很长的减震外套筒.水平的两根用于尾坐,加上垂直的一根一共三根用于拖板,.现在的问题就是加工长度太短了.而且由于用的是普通磋知m16丝杆来做拖板的移动,现在丝杆磨损相当厉害了.
现在这个要加上齿轮齿条移动拖板.尾坐套筒准备用减震器棒棒!

网友S:
摩托车的直径小了点吧  用挖土机的液压伸缩管 至少可以用大型拖拉机的  直径够粗 精度够高,不够长的话车一根水管灌水泥也不错 报废的火车铁轨也好 。丝杆用不锈钢的 很耐磨 ,自制的床要弄成能车丝的不容易。
原来那台还在吗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摩托车的直径小了点吧  用挖土机的液压伸缩管 至少可以用大型拖拉机的  直径够粗 精度够高,不够长的话车一根水管灌水泥也不错 报废的火车铁轨也好 。丝杆用不锈钢的 很耐磨 ,自制的床要弄成能车丝的不容易。
...

这是以前做的,是用3根摩托车前减震棒棒做的.

网友T:
尽管简单,但也做的不错!能把头脑中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东,那是最令人佩服的了!

网友:
做的不错 但就是短了点 不打算装尾架吗? 我的仪表机 也没尾架 久不久还得找别人加工 郁闷的很。/
上面那个装的尾架 蛮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是有尾座的呀!就是加工长度短了,所以现在从新做了一个.

网友:
我是说前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T:
尽管简单,但也做的不错!能把头脑中想象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东,那是最令人佩服的了!

 说得没有错!

网友:
diy极品,一个字:顶

网友:
干脆改名叫“四毛做车床”得了!
如此的耐心和细心,
如此的工艺和手艺,
如此的精度和风度,

不服都不行哦!

网友:
用水泥做床身????
钢筋混凝土?
必要吗??
有这工夫打点小工,
攒点钱都够买个二手的了,
不是打击你,
是怕你累着了,

网友:
叹为观止

楼主:
多谢各位看官打气!确实累!!!不过也比去打工强,因为是工作时间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以前做的,是用3根摩托车前减震棒棒做的.

四毛肯定是在出产品。不然不会做这么注重“实用”的车床  。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期待作品发上来。

楼主(2008-06-08):
最上面3张是补充的.

网友:
强人啊
不知精度有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