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 拉杆向左急转俯冲 是什么原因 请教老鸟

楼主(2008-03-15):
我的JJ 在无动力手掷滑翔是,略向右偏 但是一拉杆 JJ就抬头约1-2秒的时间 向左翻一点 马上就向左俯冲 不拉杆稳定的向右略偏点滑翔 检查拉杆舵面 角度一样..机翼上反角一至 不是失速的表现,就好象 在向左急转的情况 重心3分之一 处 V尾控制 请老鸟给解释解释 谢谢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失速现象,失速时机翼两边失速不一致,总会一边先失速。
和V尾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