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K1001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08-03-15):
请问WK1001的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50-200米

网友C:
不止150M,受控距离应该在300M左右。
但飞行的时候一般在100M范围内飞行。

楼主:
才那么一点远啊!我本想买一个,看来要换一个了,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D:
在空旷的场地500M左右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如果你在比较偏的地方玩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就难说,不过任何品牌的控在干扰大的地方玩都不是很安全,还有LZ你这个问题也问得有点模糊,你是问什么频段的啊,72M的要比35M/40M的距离一般要远一些,(正常情况下如此)毕竟频率高波长就短些,有误导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