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E-Max 及好盈電調的SETTING

楼主(2008-03-16):
我的好盈30A電調,E-Max 25A 電調 用好盈編程卡,調校就無問題.但新買的 E-Max 40A電調就不能用好盈編程卡調校(沒有燈號顯示也沒有任何反應),不 知道甚麼原因.是否要買新型號的編程卡才能調校呢?

楼主:
請問有無高手指點一下呢?

网友A:
E-Max电调已经升级,油门更加细腻等等

问你买的商家,原来的编程卡已经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你买的商家,原来的编程卡已经不能使用!

原來真是不能用,謝謝回覆!

网友:
不谢

您使用起来新的感觉怎么样?我知道新的油门级数多了很多,用好遥控器可以明显试出来,特别是低速性能!

楼主:
我是用DX7控,由於仍是新手暫分辨不到E-Max 40A 與 Align BL35X (30A)的電調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