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雷鸟一天的体会.我是新人

楼主(2008-03-16):
        我这是新手,以前从来没也摸过遥控电直和其他遥控模型,对遥控很少了解。因为喜欢所以入手了这款雷鸟4,但是发现介绍基础知识的太少。整个坛子都很少,大部分都是DIY和升级之类的东西,新手不太需要这些,整些简单的就行。

        雷鸟的说明书太过于简单,前面一大堆都是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关键的东西怎么使用都不是说明太楚。那个控的说明书居然还是和实际的是反的,说明书上说右边是油门,左边是方向。然而我的控实际上,左边才是油门,右边才是方向(上了真机才发现的,我就一直奇怪,如果是右边油门怎么会自己弹回中间......)。上雷鸟群问老鸟也是说右边是油门,左边是方向。汗个,绝对误导。

        自己体会:方向舵是可以自己弹回中间的,那个就是方向舵。油门拨到最下就是停到最下,不会自己弹到中间。

        因为没上真机,又有老鸟和说明书说是右边是油门,左边是方向。所以就相信了。
然后就是没上真机之前的练模拟(雷鸟自带的模拟器FMS):
按江鸟给的设置:

这个设置就是:左边操作杆是油门,右边操作杆是方向舵。
(这和我的控是一样的,但是开始不懂,以为反了),于是自己又设置过。相信百度的无所不能。

      于是找到了更具体的设置方法:
      1、打开“控制”菜单中的“模拟控制”,点击“映射/校准”按钮
      2、移动摇控器的副翼摇杆,看右侧编号为几的蓝条活动,记下数字,将左侧“副翼”和“翻滚”后的通道号数字改为相应的数字
      3、移动摇控器的升降舵摇杆,看右侧编号为几的蓝条活动,记下数字,将左侧“升降舵”和“微动”后的通道号数字改为相应的数字
      4、移动摇控器的油门摇杆,看右侧编号为几的蓝条活动,记下数字,将左侧“油门”和“斜翼”后的通道号数字改为相应的数字
      5、移动摇控器的方向舵摇杆,看右侧编号为几的蓝条活动,记下数字,将左侧“方向舵”和“尾翼”后的通道号数字改为相应的数字
      6、点击“确定”后回到模拟器试用,把反向的通道记下,再次回到“映射/校准”画面设置相应通道的反相选择。

        然后设置如下:右边操作杆是油门,左边操作杆是方向舵。

        还有就是用模拟器,用数据线把电脑和控连上就可以了,控里不用放电池的。开始不懂,以为要放电池才可以用的,真是浪费表情。

        雷鸟4的控:(说明书上标明的和实际的是反过来的,左右操作杆相反,还有那些微调和一些按钮也不说明清楚居体怎么用的,现在有几个东西还是不懂)。

      (红色部分的微调具体怎么调呀,比如拨上是增加还是减少,拨左是增多还是减少。蓝色那些有啥用呀,说明书都没有说明。我知道右下的是电源和反向开关,上间中间蓝色部分标的是0-15,不懂干啥用的,上了电池也没反应,总是在0的位置。左下蓝色部分好像可以调频的,怎么调频,不懂。左上和右上两按钮,在坛子里别人说是摆设,真的假的?)

        雷鸟说明书标的方向

        最后晒一张我的雷鸟和找来别的控的说明书(人家的多具体):

      以上是本人刚入手一天雷鸟后的体会,现在先练模拟器,还不敢上真机飞。模拟器倒不怎么难飞,真机就不懂了。

楼主:
自己坐个沙发

网友:
这个雷鸟怎么是美国手?。。。

楼主:
不太懂.到手就这样.

网友:
雷鸟成了六通滴?

网友A:
慢慢潜水吧!劝告你不要飞超过半米.那模拟器跟真机差超远.否则准备好钱换主轴.

网友:
慢慢来了,我一天飞1个小时

建议抛开模拟,雷鸟的模拟不太准确
你就直接上真机,反正一米的高度想摔坏雷鸟就一个字:“难”!!!先练习悬停----对尾----对头----左侧----右侧----飞0字----飞8字----上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潜水吧!劝告你不要飞超过半米.那模拟器跟真机差超远.否则准备好钱换主轴.

模拟器是要练的.不然那些操作杆咋用都不懂.
刚才开始练模拟时,不太懂怎么操作,在开始都摔了N次,如果直接上真机.我看现在这架机子已经报废了.
模拟器已经练了1天,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准备上真机,嘿嘿.

网友B:
FMS模拟器的感觉像游戏机。。微调调好了可以双手丢控能悬停N长时间,反应十分迟钝的。。虽然对舵面反应有一定帮助,但是和真机还是相差甚远。。见意换G3.5,与真机控制感觉有95%相似度(至于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要看你个人习惯来,如果要用日本手就自己拆控改一下就ok)。。。同时配合真机练会有很好效果的。。加油。。

网友:
雷鸟再g3里面有吗,我怎么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模拟器的感觉像游戏机。。微调调好了可以双手丢控能悬停N长时间,反应十分迟钝的。。虽然对舵面反应有一定帮助,但是和真机还是相差甚远。。见意换G3.5,与真机控制感觉有95%相似度(至于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要 ...

装了个G3.5+Emu+PPortJoy(买机子的时候,卖家附送的三张光盘)
进3.5的时候要把卡巴关了才行,卡巴检测Emu是风险程序,然后就提示出错.
进了3.5后,控什么都有反应,就是通道不对.机子根本不按实际的操作方向动,调了半天也调不好.调这个的时候还保存不了.一会再进来调时,还是原来的设置.怒了.真想删除了.

玩家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个G3.5+Emu+PPortJoy(买机子的时候,卖家附送的三张光盘)
进3.5的时候要把卡巴关了才行,卡巴检测Emu是风险程序,然后就提示出错.
进了3.5后,控什么都有反应,就是通道不对.机子根本不按实际的操作方向动 ...

hehe  ...不要心急。。。应该是通道设置问题。。慢慢来。。多在谈子里找找相关的贴子,应该有的。。实在不行可以问问kt2002。。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今天用真机飞了.开始的时候,一加油门就原地打转,顺时针的转.要不就是在地面一边打转一边向左侧滑行,一看要撞东西了马上就收油门,怕撞上,然后就是重新摆好起飞位置和姿势.试了十几次后,还没飞起来呢,后面加油门时,向右打方向驼,打转是没了,但是还是向左在地面滑行.后面再加大油门,飞机离地面没超过20cm.没超过2秒钟,然后就是撞东西.再试了几次,后面再加油门时,浆却转慢了,可能电池不够电了.郁闷.看来真机不是一般的难飞.
最终只离开了地面一次,不到20cm,滞空时间2秒钟.首飞就这样结束了.现在电池充电中.

网友:
“原地打转,顺时针的转”调陀螺仪,顺时针调,多试几次,但不是调一次就好了,以后飞几次又会出现打转,这也是雷鸟的麻烦之处,飞行前需要调机。

网友:
“(红色部分的微调具体怎么调呀,比如拨上是增加还是减少,拨左是增多还是减少。蓝色那些有啥用呀,说明书都没有说明。我知道右下的是电源和反向开关,上间中间蓝色部分标的是0-15,不懂干啥用的,上了电池也没反应,总是在0的位置。左下蓝色部分好像可以调频的,怎么调频,不懂。左上和右上两按钮,在坛子里别人说是摆设,真的假的?)”
左上和右上两按钮对初手而言没有什么用,微调是相反调整,比如往左倾斜,就拨右一点,多试验几次。

网友:
刚刚开始阿,继续集努力哦

楼主:
不好玩了.尾电机不转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加油门时尾电机就是不转.
之前偶尔转了一下,不懂哪出问题了.

网友:
有米直接上450,这个小电直尾电机容易坏,属易耗品

楼主:
还没飞起来呢.都不懂到底是买回来玩的还是买回来修的,太郁闷了

网友:
刚买的机子尾电机不应该这么快出问题

网友:
雷鸟害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飞起来呢.都不懂到底是买回来玩的还是买回来修的,太郁闷了

一般说来是玩得少修得多.
别郁闷,大家都这样。

楼主:
今天,大浆断了一根.哎~~~~~雷鸟再怎么雷,也是经不起猛烈撞击的.

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买零件,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
我早断了一根

网友:
前天从篮球架的高度跌下来,居然没事,万幸。

网友:
雷鸟已经是超级耐摔,以后换机 400 或450 就知道 了  哈哈

网友:
雷鸟就练悬停,不要去练航线。精度太差,会打击你的信心。当然,悬停练好后据说上什么JJ都可以了

楼主:
今天刚刚把昨天那个断桨用AB胶粘好了.粘的时候用棉花混上AB胶来粘,效果比较好.装起来后还能用.强度也还行.
不过刚才飞的时候另外一只又断了.继续AB.嘎嘎~~~~~~~~~~~~~

楼主:
这两天都在下雨,在家里不敢飞.所以飞机也放着.前阵是把飞机修好了.不过飞起来就转向一边,控的电池用得也蛮快的.老在"滴滴滴"的发出响声,像是没电的提示声.

网友:
控的电池电量不足,飞起来就转向一边应该是没调好,先试试控上的微调,再检查十字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我也是新雷鸟能交流吗  qq:931709244

网友:
耐心练习,我也是雷鸟练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