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粗螺纹和细螺纹

楼主(2008-03-16):
不解:螺距都是1.0,粗螺纹和细螺纹有何区别。有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粗螺纹和细螺纹 的螺距是不同的。你可以认真查查。

不过我也想知道,粗细螺纹在使用上,各有什么优点和用途。

网友A:
同样的1.0螺距,要看罗纹直径.

如果是M3*1.0,那罗纹就粗的不得了了.如果是M500*1.0,那罗纹就细得如牛毛了

网友:
螺距都为1的话,你要看看它的公称直径是多少。比如公称直径为6MM,螺距为1的时候这时称为粗牙(标准螺距),如果螺距为0.75则为细牙。粗牙螺纹螺牙强度高,细牙螺纹能防松和密封性能比较好。

网友:
对于硬度高的材料在要求预紧力大的时候.通常是选用细罗纹(细扣;细牙)

如果你把M4*0.5的螺栓拧到轻木里.会如何???/

网友:
粗螺纹和细螺纹

粗螺纹和细螺纹也叫粗牙螺纹、细牙螺纹
我们俗语说的螺丝(栓)都是指普通螺丝(栓),还有威氏螺丝(栓)是指英制的。
普通螺丝(栓)分为粗螺纹和细螺纹,所谓有粗细之分,那肯定是相同公称尺寸的螺丝(栓)螺距是不同的,比如。
从解剖图来看,普通螺纹的形状是三角形的;细牙螺纹的螺距和牙型高度都比粗牙螺纹的螺距和牙型高度要小,我们平常说(或没有特殊标注)的都是指粗牙螺纹。一般连接都用粗牙螺纹, 薄壁零件的连接用细牙普通螺纹。
不知这样解释能否行?!!

网友:
公制螺纹钻底孔用钻头直径尺寸表
公称直径M
螺距t
钻头直径
公称直径M
螺距t
钻头直径
0.25
0.75

0.4
1.6
0.2
0.8

0.25
1.75

0.5
2.5

0.7
3.3

0.35
2.65

0.5
3.5

0.8
4.2

0.5
4.5

0.75
5.2

1.25
6.7

1.5
8.5

1.25
8.7

0.75
7.2

0.75
9.2

1.75
10.2

11.9

1.5
10.5

1.5
12.5

1.25
10.7

1.25
12.7

13.9

2.5
15.4

1.5
14.5

15.9

1.5
16.5

网友:
公制螺纹钻底孔用钻头直径尺寸表

2.5
17.4

2.5
19.4

17.9

19.9

1.5
18.5

1.5
20.5

20.9
23.9
21.9
24.9
1.5
22.5
1.5
25.5
3.5
26.3
3.5
29.3
26.9
29.9
27.9
30.9
1.5
28.5
1.5
31.5
31.8
34.8
32.9
35.9
33.9
36.9
1.5
34.5
1.5
37.5

网友:
公制螺纹钻底孔用钻头直径尺寸表
4.5
37.3
4.5
40.3
37.8
40.8
38.9
41.9
39.9
42.9
1.5
40.5
1.5
43.5
42.7
46.7
43.8
47.8
44.9
48.9
45.9
49.9
1.5
46.5
1.5
5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3*1.0,那罗纹就粗的不得了了.如果是M500*1.0,那罗纹就细得如牛毛了

讲解通俗易懂,可上百家讲坛!

网友:
粗牙结实,好装卸,但不防松.
细牙防松,不结实,装的时候麻烦

网友:
相对来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