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450SE GF的问题?

楼主(2008-03-16):
没人带,以前玩双浆共轴,最近整了台450SE GF出去练怕人笑,在家客厅飞了2天,打了5幅大浆没浆了,只好飞模拟了(客厅20平米,能飞只有10平米)

网友A:
地方还是太小

网友B:
场地很重要,场地小了会损坏很多配件都找不到手感。

网友C:
我从来不在客厅里让450离开地面

网友D:
多练
模拟器要练,机子也要飞,手感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经历,说一些心得,如果LAMA能很熟练的悬停,那么450也快了,下面是关键(建立在LAMA能熟练悬停下):一,要
维持住油门
,升起来后保持住姿态的同时要维持一定的油门来克服地效,客厅的空气效应一般很乱,一飞起来飞机就会受影响而改变姿态,这时不敢飞就会·收油放弃,放弃起飞有时也会放弃姿态,造成炸机。而起飞后因为地效需修正姿态时,大桨周期距变化造成升力下降,如果不能维持住油门,则修正的舵令令飞机无力实施,造成姿态的进一步改变而形成恶性循环。二,
修舵时要微调
,450比LAMA的舵量手感小得多。总之胆大心细,祝早日客厅悬停成功,在外面就是悬停高手了。

网友F:
10平米对我来说已经很大了。我练悬停只有1.5个平米。我也是从共轴(玩了1个半月)过度到450的。先从青蛙跳开始,等适应了油门,就可以悬停了。记得高度最好不要超过自己,这样比较危险,容易打倒天花板。建议高度30CM~50cm。

网友F:
LAMA会悬停的话玩450还不够好,最起码能在屋里飞航线和到处乱穿。(不是到处乱撞阿)

网友G:
模拟器先要练个够.

网友H:
我现在在家里基本上只需要一张席梦思那么大的地方就能悬停了 主要是手感 微舵

网友I:
我现在只能在家里的客厅里飞四面悬停

网友J:
多练模拟器里的电直,与真机的感觉很接近。

网友K:
我在家玩lama已经非常熟练了,可以乱串,贴着墙壁高速飞,XTR模拟器也玩得很熟了,小3d是没有问题,但是一到室外玩450就不行,第二次玩就小炸了,估计是平时玩lama的视角角度问题,平时习惯了对头的前后,现在在外面是两侧飞,反应还没有调整过来

网友F:
回复 网友L:
外面环境因素多点。风的关系把。

网友M(2008-04-26):
这个没好什么好笑的吧,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