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威风出问题了

楼主(2008-03-16):
机翼总往左偏,飞了几次都如此。请教如何调整

网友A:
带副翼的话如果偏差小调整副翼微调,如果偏差大的话看左右机翼是否对称.

网友B:
检查飞机是否没装“正”。

网友C:
有风吧,呵呵,要不就是副翼没调平衡!

网友D:
机翼左右不对称(重量)也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E:
有副翼否?没的话问题排除起来就有点罗嗦了!呵呵!还有,是飞行的时候机头向左偏,还是机身倾斜向左偏啊?机身不倾斜的话调方向舵!倾斜又没有副翼的话,检查机翼是否对称,重量是否一致,垂尾安装是否位置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