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折翼记

楼主(2008-03-16):
话说前几天学校活动,我帮一位初哥朋友订购了一架好小子EPP练习机套装
体验了这架性能优良,抗风能力好的小练习机,也带初哥朋友飞了几圈,尽管被初哥飞一次摔一次,但是修修补补四次下来依然飞的很好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无云,正是个好机会教飞.但是今天莫名其妙的从柜子里收出来一只小天使的6X4浆,就用原装被摔坏浆的浆座连同垫片一起固定装在了那个原装1860马达上
一试动力,爽歪歪了,带着家伙一起直奔操场.先期事实证明换浆太对了,爬升迅猛,连续拉筋斗轻松的和玩一样,平飞开最大动力已经有了小型油机的感觉,舵面反映也很灵敏.比起原来的小浆飞完一块电池的时间更久了,因为除去可以飞原来没有的暴力感觉,更可以象飞电滑一样关了动力在较高的地方慢慢来.结果飞第二次电池准备收尾时,来了段暴力飞行,这下可好,一个俯冲到低空完成拉起给动力时机翼瞬间从右边折断了,机体带着剩下的左翼冲到了草地上.
事后检查,怀疑是因为前几次被初哥摔坏留下的内伤,因为上次左边翼一侧已经被摔开过一个口,事后修补好了.这次坠毁后以前摔下来修补的地方都没事,证明这个新伤可能是由于坠毁引起的.这次断裂引起了主加强筋(碳片)也断裂了,可以想象当时瞬间的力量有多大,而且我判断此次断裂应该是从翼面后方开始的,而后面没有一条加强筋,都只是EPP,所以建议厂家注意下这里的加强,同时还有马达的安装问题,非常不好安装.
另外总结下装6X4的感受,真的很好很强大(对于新手来说不是),增加了这飞机的乐趣,从草地地面起飞都轻而易举,爬升迅猛,建议比较熟悉此飞机但是觉得动力不够爽的同时飞机状况良好的朋友可以加装,体验不一样的好小子

楼主:
目前已经将断翼基本修复了,这飞机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A:
好久不见SID.......貌似很久很久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SID.......貌似很久很久啦

是呀,我差不多三年不说话啦

网友B:
去年的“好小子”买来,就在其机翼背面开槽,埋装了一根5mm的碳管,以后怎么飞也不会有事。我的泡沫机买来一般都再加强的,以适应暴力飞行。

F-16

航箭的F3A

F-20,机头用环氧树脂和碳纤维杆制成玻璃钢加强。

SU-27

网友:
换浆是个好办法,就是一定要注意下,电流不要增高太多,呵呵!

网友:
re:南园猎鹰
你的飞机可真太多了。奢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的“好小子”买来,就在其机翼背面开槽,埋装了一根5mm的碳管,以后怎么飞也不会有事。我的泡沫机买来一般都再加强的,以适应暴力飞行。

...

好小子的epp 机翼里已经埋了碳片加强,正常飞行强度足够了,我甚至负重200多g 的DV 航拍都没有问题。至于暴力炸机,就是钢铁做的飞机照样能摔个稀巴烂!

好小子的电机座设计是适用于安装铃铛结构电机 ,用自攻螺丝钉固定尾座是非常方便地!

网友:
加强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安全第一嘛!

网友:
怎末03-04年阶段注册的ID其积分都在发帖数量的2-3倍?

网友:
楼主可再嵌入1-2片碳片,我飞得很暴力,没事,嘿嘿。
其实电机很好装的啊。
可参见我的一篇此飘飘机的安装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0844

网友:
楼主有见解,看来对加强方面还做的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