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和电机离开JJ先飞走了.晕!

楼主(2008-03-16):
昨天在南延线飞YK54飞了几圈后准备拉高反回降落,一推油门听见远处飞机"叭"响了一下,JJ在也不听话了,头向下前进.......好在掉在很高的树上,否则等我过去尸体可能都没了.(手机拍摄)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固定电机的四个自拱镙丝被拨出,好在掉在很厚的杂草上JJ未牺牲,修理时换了四个带帽的镙丝紧固,心想这次不会有问题了吧,拉力再大也不可能把整个机头给拉下来吧,结果不然........

用了不知多少时间,总算是把JJ从树上搞下来了,可JJ己惨不忍睹,一气之下把它杀了拆件

分柝原因
1).起初电机动平衡很差,高速时振动很厉害,使自拱镙丝振动后松动被拨出,换带帽镙丝时对电机进行配重,解决了动平衡问题,但泡沫机头己受伤.
2).本人用的西安电调无法解除杀车,关油瞬间电机堵转扭力较大,长时间反复也加快机头泡沫疲劳强度减弱.
3).机头泡沫设计强度是否偏弱了点,如电机功率大加速猛就存在危险.

网友:
不知道LZ 用什么螺旋桨

现在很多螺旋桨  都是啊抖

在使用前最好 要测试平衡

替你的JJ 默哀1分钟

网友:
很牛很暴力

网友:
先应解决电调刹车问题、不然还会出事的。

网友:
真的,好多桨都抖,希望商家搞好动平衡,宁愿多花点钱。

网友:
其实像真机有些伤更有味道,省的做旧了……

网友:
好浆不便宜.便宜就不一定有好浆了!呵呵!

网友:
哎,泡沫机还是泡沫机啊,强度不够

网友:
还有电机,有些便宜的电机,刚买回来就抖,拆开一看,不是轴细,就是轴承松旷,谁让咱图便宜呢.

网友:
"一气之下把它杀了拆件" LZ是杀鸡取卵?哈哈

网友:
看来航箭的产品爱也有,恨也有,前车之鉴早就有了,关键是自己要会把握,做好加强工作。以前有个帖,航箭的YAK-54,机头电机安装板与泡沫用6个也不知几个手指般粗细的竹销锁住,确保万无一失。还有LZ电机装得不对。再看看下面3个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4271&highlight=%BA%BD%BC%FD%2BYAK%2B%2B5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9051&highlight=%BA%BD%BC%FD%2BYAK%2B%2B5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46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