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们曲轴加工问题

楼主(2008-03-16):
轴是40mm,要使两个偏心套卡在轴上,那套要车到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40mm,要使两个偏心套卡在轴上,那套要车到什么尺寸.

这涉及到一个设计精度问题。如果精度是+-0.01,过渡配合,则加工误差应为+-0.02。
若为动配合,则加工误差为+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