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电固~想买空机配~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3-16):
大家好~我是新手~玩过一段时间LAMA~现在想玩固的~想买空机来配~请教一下大家怎么配~机身已经选好了海盗F4U像真机价格160
我的预算不多400元左右(连上机身了)~麻烦大家帮我配配~如果有卖的朋友也可以留下QQ或电话~我会联系的(不管新久~好的就行,最好一次购全~)已经有LAMAV4的控了(他们说可以飞电固)~35.05频~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电话159690288506~也可以直接联系我~因为上课一般只有星期6~天才会上~再次谢谢了~

网友:
对,顶,我也有LAMA孔

网友:
楼主选择的机机实际飞行需要一定的技巧的,速度不慢哟。

网友:
这个飞机动力选好的话比威风好飞多了,也好降落楼主选对了,400元内配电机电调加桨之类的是足够了,加上V4的原配0851和7.2的电池应该可以的

网友:
建议选择上翼飞机入门!

网友:
记住:好看的飞机不好飞!

网友:
如果发射机用拉马原配的话,那么你需要再购买(最少配置):接收机一只,电机一只,电调一只,舵机2-3只,电池一只.空机身一架,螺旋桨一只.那么你就可以飞了!
用拉马的原配发射机,好象只能选择ESKY的接收机80左右吧,最好地面做距离测试后再飞行!舵机可以选择国产5-9克舵机,好用不贵,3*25=75!电机电调可以选择无刷普及套或更高级些的(60-200吧).电池基本2S的在70左右3S在120左右都可以使用了.螺旋桨不贵建议多买几只备用.机身选择就多了自己多看多问!400大洋应该完全够了!当然如果是极度的发烧,同样的东西4000也不见得满足多了需求,呵呵!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LZ,此机新手首飞必炸,这机我飞过,非常清楚此机的装配和飞行要领,建议换同厂家生产的塞斯纳(型号TW-747),海盗是(TW-748)。

网友:
非此机你会损失不仅仅是400块的预算。
如果你在模拟器里飞不错舵了,可以飞航线了,可以横滚了,可以倒飞不错舵了,然后你再找教练机飞飞吧。

网友:
见意楼主购买个上翼的..下单翼飞机不好飞要一定的技术度度不够话很容易失速炸机,,,不太适合新手

网友:
模拟器里能把上单油机熟练降落的话还是可以上的,我就觉得这飞机很好飞(动力搭配合理的前提下),有些模友的悟性很好的,

楼主:
受教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这个飞机不是那么好飞的。
哈哈
低速小心进尾旋

网友(2008-05-11):
400元,不带控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刚刚买了YAK54  ```装了3天机  都没装好  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LZ,此机新手首飞必炸,这机我飞过,非常清楚此机的装配和飞行要领,建议换同厂家生产的塞斯纳(型号TW-747),海盗是(TW-748)。

听猎鹰的,买个747,好飞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