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超级好飞的固定翼入门飞机

楼主(2008-03-16):
最近想飞固定翼飞机 ,可惜飞了赛斯纳四通道CESSNA 的飞机,还是炸机了,而且前面的桨炸一次坏一个
想问问还有没有比这机型更好飞的飞机,另外桨不在机头,在翅膀后面点的那种好飞吗?
希望大家推荐一款真正合适新手超级好飞的入门机,万分感谢

-------------------------------------------------------------------------------------------------------------------------------------------------------------------------------------------
感谢大家帮忙回答,已经决定选择EPP的好小子飘飘机 ,就是下面这款机机: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想把我的炸机后的塞斯纳配件上到这机机上面去,有人说电机不行,电机就飞过2次都不行了吗?
说这电机不合适EPP的好小子飘飘机,我想问问大家真的不行吗?如果不行的话,电机换成:KV2600 和 20A 是否可以?或者大家推荐性价比好的电机和电调,这样的话,是不是其他塞斯纳配件都可以通用装上这款EPP的好小子飘飘空机上面了?

已炸机翼塞斯纳像真机技术数据:
●翼展: 940mm
●机长: 940mm
●翼载荷:约28g sq.dm
●全重: 约450g
●桨: 9070*2/8060*1
●飞行距离: >300m
配置说明:
●马达: 370带变速箱
●电子调速器: 30A
●动机电池:NI-MH9.6V 600MAH
充电器: 输入AC 110-220V-50HZ  输出DC 10.8V-250MA
●电子系统:电子调速器,充电器,舵机
●全动力时间:约10分钟
遥控设备:4通道3微型舵机控制水平舵、方向舵,副翼及调速

准备买的飘飘机型参数:
机长: 720MM
翼面积:15BM2
飞行重量: 250--350
适用电机:  2204-2408  外转子无刷电机
适用电池:   7.4V800MA-1200MA聚合物锂电池
在线等,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严重推荐好小子EPP飘飘机。很休闲,真的非常好飞!!!

楼主:
翼龙如何

网友:
就是翼龙~~~

网友:
esky  nemo EPP的好飞超耐炸!

网友:
看了最近的帖子,我感觉EPP好小子应该就是LZ要找的飞机了!EEP耐摔,加上好小子个头比翼龙小,所以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个头小携带和需要的飞行场地要求相对较小,危险系数也相对较小!浆也在后面,还能有较多的改装空间余地!

网友:
翼龙也是很好的选择,当初我也是靠翼龙才圆的飞行梦!呵呵!但根据现在的形式看,好小子已经迎头赶上应该很快就会取代翼龙的入门首选机的位置了!

网友:
CESSNA都摔了,那我同意5楼

网友:
恩,我现在飞翼龙,感觉没有宽敞的跑到的话在地面起飞困难。得手掷起飞,手投的话新手也很容易炸机,因为投出去后就慌了手脚,乱推方向杆啦。
翼龙重了点,不过抗风性好,也够慢。

网友:
一定要四同的!

网友:
俺同意11楼的

网友:
还是先上模拟器吧   然后飞后推的机 即使炸  损失也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

觉得很有意思?最讨厌这样的回答,我是正经问问题的,你这样回答别人干什么?你以为别人是三岁小孩吗?同样的问题换位下,真的很不明白这样的人,觉得很搞笑是吧!无聊之 极!

网友:
你如果飞CESSNA感觉有点难度,就真的建议你飞EPP好小子,真的比较容易,适当用纤维带加强机身后应该是非常非常耐摔的(不加强就已经比较耐摔了)。
另外,适度考虑一下电机、无刷的配置,留有余地。

网友:
EPP好小子,电机和桨就用原厂配套的翱翔电机和桨,动力强劲,飞行场地要求比较小,熟练后甚至能在小区或后院里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LZ估计你理解错了,他说的纸飞机应该是固定翼的纸飞机

网友:
漂漂机,翼龙。

网友:
你现在选择的是EPP套材,和好小子相比,好小子还要好飞点。
电机的选择看你今后的发展计划,如果以后准备上其他使用11。1V的电池,那电机你要选择2600KV并且支持11。1V电压的电机,例如AX2306的2600KV等,否则买了现在的8。4V,将来使用11。1V,有点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