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的4面刃磨

楼主(2008-03-16):
在一老外网站上看到4面和六面钻头刃磨,英文的没看明白http://modelenginenews.org/meng/quorn/drilljig.html那位DX给解释一下
四面刃磨
六面刃磨
这样磨有什么好处

网友:
没必要,手感一转就行了,连续变化的锥面

网友:
直径大的钻头按照手册上说需要先用直径百分之七十的钻头打孔,例如钻15的孔,先用8左右的钻头钻一下,然后再上15的完成钻孔加工,这是因为直径越大的钻头钻东西进给越吃力,用小些的钻头先钻掉一部分金属会比较省力,而上面图的意思磨这种多刃的会让进刀更顺利,个人理解

网友:
是否类似倪志福钻头呢

网友:
只是磨出两个或三个后刀面,手工刃磨的话比一般的刃磨方式麻烦,但是用磨刀机的话就方便了。三楼和四楼的回答不正确。

网友:
倪志福钻头是钻薄板的吧.我原来磨钻头一般磨好后扫一下后刃.这样钻头刃口就成一个点而不是"一字"刃口了.这样下钻的时候定位准确.

网友:
主要是为了使中间刃更尖一些,钻孔的阻力很多来自中间刃,钻头直径越大中间刃就越厚,阻力也更大,所以要修磨特殊刃口的钻头。

网友:
第2张图的钻头磨的好,钻的孔直不会篇,定位好。

网友(2008-11-23):
 有很多装修人员这样磨,起初没在意,后来发现是个好方法,没想到外国人也这么磨。

网友A:
这样的钻头磨法便于定心,便于排屑,但磨时要注意角度!
钻头的后角和辅后角的角度要磨的适当,角度太大了容易崩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钻头磨法便于定心,便于排屑,但磨时要注意角度!
钻头的后角和辅后角的角度要磨的适当,角度太大了容易崩刃!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言极是!

网友:
使用六面,目的是减小横刃和工件的接触面积,使得钻削定位准确,这样使得横刃由一条直线变为一大角度的折线,需要在磨制的时候掌握比较高的技巧,最好使用专用的模具来使得角度准确,中心角不正,会造成中心角迅速的变圆,从而使得中心横刃烧蚀,造成钻头钝化,使用非圆弧面的后角使得刃部变得锋利,但是比较薄,刃部的耐磨顺程度下降,软料比较好用,连续切屑排出顺利,不适合脆硬料,排屑不好磨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