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也空中解体了!

楼主(2008-03-17):
前段时间因炸弯了好几个金属中联,突发奇想,将中联换成了塑料的,自认为塑料中联怎么摔也不会摔弯,最多摔坏了换一个,亚拓的塑料中联才30一个,便宜!飞了几个起落的刷锅,航线,都相安无事,感觉也没什么异常,就大胆玩起了钟摆,才摆4-5下,飞机突然空中解体,大桨和桨夹,日字框和平衡翼,都单独掉了下来,整个中联断成了3截,还好机身掉落花坛中,无大碍,碳桨也保住了,只损失了几根轴和一些连杆.经验教训,希望大家引以为诫!照片不清楚,相机不会用

网友A:
 这相机叫你给用的....慰问

网友B:
开微距功能。就是一朵花的标志。开有开闪光灯

网友C:
嘻嘻,炸机我只用塑料浆夹

网友D:
帅呆:塑料桨夹够劲吗?

网友C:
我现在是特殊时期,处于刚会又不会得那种。炸得太多了。
为了修机方便干脆就木浆+塑料浆夹 这样一炸 往往是浆夹断了就算啦 能把冲击力卸调 旋翼头哪堆东西不用管了。机身都不用管。
亚托的塑料浆夹只要没炸裂,是射不出来的。

网友E:
开微距,闪过不开手抖的话会虚,建议设定成2S自动快门。

网友F:
哈哈损失惨重啊,为模型做贡献拉

网友G:
碳桨+塑料中联+钟摆.....樓主真大膽啊

网友H:
~~~你这个相机能照成这样,比你用塑料中连还有厉害

网友I:
第二张照片把我眼睛看疼了

网友J:
还在炸机的紧张中,请大家见谅啦!呵呵!用塑料中联还不如用塑料桨夹好

网友K(2008-04-26):
LZ 是不是不会用相机啊

网友L:
LZ, 我来教你如何正确拍摄微距.
所谓微距, 就是把图像拍的比源物体尺寸还大, 这就叫微距.
拍微距不一定要好相机, 一般的消费级相机都不错, 拍微距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相机没那么大优势, 谁叫咱消费相机的ccd小呢, 哈哈.
相机上有朵小花的标志, 外形就像
. 有的相机可能有两级微距调整, 拍你这个距离的就开第一级就行, 离镜头1cm左右的时候采用上第二级.
照的时候闪光灯不要直射被拍摄物体, 要不会出现中间特亮看不清的情况, 最好用白纸折射一下闪光灯. 白的打印纸效果不错.
那个拍摄的按钮, 分2级力度, 有明显界限, 体会一下. 按下第一级力度, 会通知相机要拍摄了, 相机开始对焦. 第二级的力度就是启动快门拍摄了. 这个按钮不是一下就按到底的, 有点像咱遥控的油门曲线, 不过这只有一个参数而已. 中间会听见提示音, 一般sony的相机是滴滴, 别的相机也差不多. 滴滴就是告诉你对焦完成. 随时可以按下快门了. 滴滴之后镜头参数不再变动.

网友M:
我用塑料尾波箱。。。炸了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