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改无刷动力

楼主(2008-03-17):
F-1改无刷动力。在此多谢陈师傅 (白云山悍匪 )阿全 星星,大力支持、休息下水试一下。

充电器电路板也是陈师傅提供。Thank you

网友:
是Thank you或者Thanks啊~~呵呵,不错~

网友A:
试航了吗?这个F1尾部防水蛮困难,用电机请注意了

网友:
这家伙原来是油的吧

网友:
换了无刷,转速提高了。这种结构的舷外挂机就怕断软轴。

网友:
恭喜达哥,隔几年后,终于有新船水,投入无刷怀抱,希望能够再接再励,船越玩越多。

网友:
速度怎样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航了吗?这个F1尾部防水蛮困难,用电机请注意了

不用管的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F-1改无刷动力。在此多谢陈师傅 (白云山悍匪 )阿全 星星,大力支持、休息下水试一下。

http://photo.5imx.com/up/0803/02/20083171206581.jp ...

说说电机,电池和浆的配置,供我参考一下?

楼主:
要等星期六试船才有报告。至于防水,应该没问题。电池垫高了位置,电机也没事。赞点水更好。水冷啊!!

网友B:
teac 兄:橙色的是何特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ac 兄:橙色的是何特产?

teac回答:鲜橙多 。

网友:
我还以为你系F1E上无刷动力,得我表错情!!!!!!111

网友C:
觉得电机防水性能差点!注意一下!

网友:
你们都太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电机防水性能差点!注意一下!

把接头用蜡之类的封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还能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