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450油门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本人用的JR的控,油门在100%的时候感觉转速还是不够(螺距+-10度,用的DN 15c的
电池
),于是提高了油门
舵机
行程的量,原来默认是H100% L100%,现在是H130% L130%,感觉转速提高了很多,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会不会对
电机
电调,电池,有什么不好?

网友A:
我没用过JR,但我感觉应该这样做:
一般电调都可以设置油门行程,具体设置方法看电调说明书
还有就是电机的KV数如果太低了,怎么设置也不够劲

网友B:
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用的是亚拓的原装动力3550kv+35x!
电调的油门行程似乎不影响转速!我试过了!

楼主:
真的没人这样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