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关于G3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3-17):
花了5天时间在电驴那里下完了G3....可是安装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在安装第一张盘的时候,顺利安装完~~~可是在安装第二张盘的时候问题出来了..第一次提示:

点了确定以后       就出现

               请问我安装的时候那里出错了..还是怎么样吖?~??~

我用的是 DAEMON Tools 这个虚拟光驱
            我电脑系统是

请遇到过这个问题..而又解决了的朋友...进来详细解说一下...最好能附图
                    我想..很多人也遇到我这个问题了...大家都急吖....

网友A:
这个现象正常,XP系统的问题。

LZ可以别管它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正常,XP系统的问题。

LZ可以别管它的提示。

               要是不管它...到了最后..还是一样进不了游戏吖..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第一个错误提示是因为它是英文软件无法识别中文目录导致快捷方式无法在桌面生成。第二个提示是错误日志,也不用理它。
等安装完成打好所有补丁并输入序列号后运行时会出现需要CD文件的情况这个把第一张光盘放入光驱(或虚拟光驱)在要CD文件的那个窗口里把路径指向你的光驱(或虚拟光驱)就好了,如果仍然不能进入就再重新运行一下G3就OK了而且以上的错误及想你索要CD文件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下次即使没有盘也能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