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双车和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17):
如果船型是自制虾艇,动力是2220外转无刷+50A电调(传说中的小船动力 ),理论上用3S锂电、431浆的速度大概是60km/h,如果用多一套相同的动力做双车,最理想的速度大概会提升多少?

同样是用两套2220,如果将电机轴串联输出(也就是单浆),这样会有什么效果?

另外问一下玩小船动力的船友,这个动力组的极限是多少?(包括上多少v、多大的浆、达到多大船速)谢谢

网友:
如果做双车一个  配合要相当好才跑的出速度   不然的话你搞三个电机也比不上我的一个无刷电机

楼主:
配合要相当好才跑的出速度    问:这个速度究竟会比单车高多少??还是差不多呢?

不然的话你搞三个电机也比不上我的一个无刷电机  问:单机也要调好才快吧?不然一个有刷都可能快过你无刷,呵呵

普遍认为双车难调,但是调过的又有多少人呢?请有经验的前辈分享下经验

网友:
呵呵前辈>>>><<<???
```我现在就是正在搞着我的双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船型是自制虾艇,动力是2220外转无刷+50A电调(传说中的小船动力 ),理论上用3S锂电、431浆的速度大概是60km/h,如果用多一套相同的动力做双车,最理想的速度大概会提升多少?

同样是用两套2220 ...

如果串联输出,带同一规格的桨,理论上转速可以提高约一成(个人的测试不太准确,也没装船测试,见谅),但会保持单机反扭和偏航的问题。

串联输出远不如双驱正反桨效果。

双驱正反桨调整得好的话,船速可提高两成甚至更高,而且没有反扭和偏航问题。双驱配桨可比单驱更大更有效率,如果桨的搭配更合理的话,船速还能进一步提高。

小虾动力的2220   3600KV  有船友使用14.4V   435桨搭配,速度估计有70公里,不过还请慎重。

如果说得不对,那是喝多了。

网友:
用3S锂电、431浆的速度大概是60km/h >>>

楼主:
有点不太明白,两个电机串联,应该约等于一个“2240”,功率应该进一步提升?呵呵,想象出来的…

如果3s大锰锂的前提下,大罗距小直径好还是?因为本地没人玩虾,实际调试比较孤单…

网友:
‘电机串联’实际不准确,是否应称之为电机并联输出更贴切。我也犯了同样错误

电机并联后空载转速不会提高,带桨后因扭力增大使带载能力加强,带桨转速有所提高,但是螺旋桨的扭力和转速呈平方比关系,使转速提高有一定限制。

至于电机消耗功率提升还是下降,与桨的搭配以及电机工作点选择有关。一般会增加功率,但是也有例外,例如 20000转的550电机换成更大扭力的 20000转 775电机,其实就相当于并联电机,如果同样带42*1.2桨,775会更快更省电。即电机工作在更高效率的转速点。

3S大锂锰一般用431 432  435桨容易寻找替换,使用632之类大螺距桨主要考虑直线速度,还有起滑甩尾等问题要注意,而且大螺距桨国内较少。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水爬兄,,,,,,讲得>>>>>>>>非常之到位吖~~

楼主:
谢谢水爬兄的讲解!由于玩不起更大的动力系统,所以想把这套动力发挥至极限,真可惜现在不在广州了…
手上正有一只老虎的35浆,还没时间打磨

网友:
菜鸟问一下,双电机双电调用什么混控器可以比例跳速和转弯阿

网友:
把电调的信号线并联不就ok了

网友:
星星有个双车并接器.可以控制转速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