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P的油门螺距问题

楼主(2008-03-17):
请问大家6EXP油门杆在中间的时候是百分之多少?
是50   还是65
飞机在油门杆中间的时候可以悬停,我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的时候油门 第三点是65   螺距是+5。5度
但是尾巴总是往左飘。用的是401加9257
中立点设置也是正确,尾变距也很顺。现在在考虑是不是油门螺距设置的不对,已经查了3天了
请大家帮我找找看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
68,+5

网友:
你的电机用的多少齿呀!65-70 ,+5--5.5

网友:
看这里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2

网友:
要根据自己机机实际调试,别人的经念仅供参考。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俺的6EXHP 油门在中间时 电机70%  螺距5.5度    用的是12T原齿  偶的SE肥机 830多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 俺的6EXHP 油门在中间时 电机70%  螺距5.5度    用的是12T原齿  偶的SE肥机 830多克

我用的11齿,请建议 油门 ,螺距。谢谢!

网友:
今天发现SWSH螺距通道数值严重影响曲线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啦   SWSH 里的螺距行程肯定跟螺距曲线有密切关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1齿,请建议 油门 ,螺距。谢谢!

11T未用过  建议在螺距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电机转速   设个75%-82%试试

网友:
本人也有与LZ类似的问题,尾巴飘的速度大约1分钟转90度左右。感觉与油门螺距关系不大,是否401感度的问题?

网友:
什么电机哦用12T的齿,这种转速怎么锁尾?

网友:
我的设置为第三点螺距曲线为0度,油门60,目的是切到3D时螺距基本一样,没有很多浮动,因为3D的第三点曲线为0度,NOMAL模式的悬停点就在遥杆的中间靠上点。